急,同步IO口只有八位缓冲的S3C44B0怎么接收连续的16位串行AD采样数据的输入,谢谢!

楼主(2009-08-22):
请教一个问题:AD采样的数据通过串行口传送给CPU,是16位连续传输的,但是ARM的S3C44BO的同步IO口的数据缓冲区只有八位,没办法一下子接受16位数据。不知道各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没,该怎么处理比较好,谢谢!

楼主:
大家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2010-09-26):
回复 楼主:

你也在用S3C44B0吗?我也在使用,请问你的QQ是多少?我的QQ是471259372  加我QQ,相互讨论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