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处理问题

楼主(2009-08-22):
马老师好!各位好!
按键接IO口的时候,我们一般用内部上拉电阻或者接外部上拉电阻。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电路限制不能接外部上拉也不能使用内部上拉的时候,扫描按键可靠吗

网友:
楼主也真逗,内外都不上拉,还能检测按键?

楼主:
实际真的要这么用,也就是没有按键的时候相当于悬空

网友: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IO口分时复用,要是这样,必须在进行按键检测时启用内部上拉电阻,检测完成后再断开,而接在IO上的其它部件不能受此影响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是IO口复用,但不是AVR的单片机,不能用外部上拉和内部上拉!请教各位可行吗

网友:
躲猫猫,不能用手和用脚!请问可以逮到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