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know TLV2544) please come in;(深夜至此,实在无聊,有点胡写)

楼主(2009-08-23):
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昨天弄了一天的tlv2544串行模数转换器,用SPI没有搞出来,主要是TLV2544一直没有反应,这块芯片的INT引脚没有低电平产生,我是用模式0来进行SPI通信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怎样去和支持SPI的AD芯片通信,要注意哪些方面?我打算今天下午先用I/O来模拟SPI通信,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小结下,断断续续弄了接近三天的TLV2544,结果是硬件上的问题以及一系列很低级的错误。SPI还是好用的,I/O模拟SPI也行,但貌似精度不如SPI,这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
常用2543,2544倒是没有摸过,SPI很正常,不会误读,很好用的一块AD,而且不贵

楼主:
2544是很少见,带FIFO,选芯片还是选常用的。

网友:
的确是少见啊,FIFO,如果速度依旧是200K的话。。除非他会连续采多个通道自己缓存好,不然没必要吧

楼主: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datasheet上说速度很快,但转换和读取都要去进行SPI通信,要发控制字去操作,这样速度就满了,不知道应该怎么来提高速度。

网友(2009-10-24):
我用过ATMEGA8和 TLV2544 但是是用IO口模拟  SPI 通讯的 现在在用  ATMEGA64和 TLV2548 打算用SPI 通讯,楼主能不能把连接原理发出来看看,谢谢

2544  (原文件名:2544.JPG)

网友(2014-04-26):
引用 楼主:
小结下,断断续续弄了接近三天的TLV2544,结果是硬件上的问题以及一系列很低级的错误。SPI还是好用的,I/O ...

楼主,最近我也在搞TLV2544,我都折腾一个星期了,也没搞出来。
我看我硬件也对,软件也没问题,但我把配置写进去,再读出来,发现都不对的,更不用说转换了。还忘楼主能指导下阿!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