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调的MCU需要什么硬件上的功能?

楼主(2009-08-23):
本人对AVR不熟悉,只对PIC汇编熟悉,想用PIC16F73代AVR MEGA8,不知行不行?

网友:
你那个CPU俺不熟悉,做电调的CPU要有3个PWM输出,3个推挽输出,推动三相桥;1个比较器,比较器的一端可以选3路输入,做过零点检测;1路AD用做过流检测;此外有用于输入控制信号的比如串口,I2C口或者AD口;再来俩LED指示状态,就这些了。PIC有用AD代替比较器的,也行。此外速度要满足控制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
此MCU我比较熟悉,有两路PWM,无比较器,有五路8位AD,有口,从动I2C,看来差一路PWM和比较器,要用的话看来要模拟一路PWM了,软件上下点工夫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6084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TRINAMIC&bbs_id=9999
可以到这里看看

网友(2014-11-05):
四轴电调的MCU需要什么硬件上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