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咋们的雕刻机为什么不采用无刷电机呀,特别是刻刀头的电机,现在雕刻机看起来有

楼主(2009-08-23):
咋们的雕刻机为什么不采用无刷电机呀,特别是刻刀头的电机,如果用无刷就不用这么大体积,现在雕刻机看起来有点不协调。直流无刷在低速的时候也有很好的力矩输出,比步进电机体积小,没有碳刷,免维护等;控制方式大致相同。成本不会增加。

网友:
今天玩了下交流伺服,声音好小,速度好快,真爽~~~
不过200W的一套要1K多,3套整下来我要做乞丐了,没钱,真不爽~~~

再调步进电机什么意思没有了,唉~~~

网友:
哈哈,步进电机就是给没米的人用的,偶没米,偶步进。

阿莫什么时候搞批交流伺服来玩玩撒,最好是那种30W左右的,二手的话估计也就是300左右一套吧,让我们穷人也能尝尝交流伺服的味道啊,到时候JJ回来的以后也可以小改一把。
网上看见有300多的三菱交流伺服,不过不敢要,这东西没有人领着不敢搞那。

直流伺服就免了,玩过交流伺服再看直流伺服也看不上眼了。

交流伺服------冰×毒
直流伺服------鸦×片
步进电机------K×粉
阿    莫------毒王

网友:
交流伺服驱动器倒是可以想办法做成2合1或者3合1,就是一台驱动器控制2个或者3个伺服电机,成本会相应低点,但是交流伺服电机成本就比较难压缩,80的2NM电机和90的2.5NM电机最低外购价都要750多,3个伺服电机都要2千多了,加上驱动器,这个雕刻机都不知道要卖多少钱!

网友:
无刷电机在速度上肯定要比步进好,但是如果要是需要控制位置的话,就需要闭环控制了,这样成本要比步进高的

网友:
关键是成本,市场....

网友:
阿莫先把这第一步的基础打好,后面就有很多水到渠成的路子了

网友(2010-08-24):
>喷墨与针式打印机,一直都是使用步进电机的。

Some injector printer uses servo motor too. I have a HP injector printer, it uses servo motor with 32V inputs.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the DC power supply has both +16V and +32V for the pr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