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mini dvd刻盘要注意不要使用中文命名文件

楼主(2009-08-23):
中文命名的在里面都是乱码

网友:
只是显示乱,不影响播放。

网友:
要想显示大一点这个难度比较高吧。
显示字母及数字效果还行,能看清楚,中文的乱码显示出来也不要乱码,基本上就是无码,几个点而已。

楼主:
刚才试了试 这个貌似不支持avi  我刻录avi的不能播放

网友:
不是貌似不支持,而是确实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