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用的MEGA8可用MEGA48代用吗?

楼主(2009-08-23):
手头上MEGA8没有,MEGA48却有一堆,看过PDF,IO口好象是一样的,只是ROM,RAM容量不同,不知是否可以代用?
代用的话软件上要不要修改什么?

网友:
不是一个系列,要改的地方多了...仔细看datasheet吧

网友:
可以。需要对mk的代码进行精简!

不过意义不大!m8已经够便宜了

网友:
应该可以,但两个片子还是有些地方不同的,具体得仔细比对datasheet。比如电压比较器多路复用使能标志ACME在MEGA8和MEGA48里就不一样,如果程序是标准编写的,应该很好移植,否则就得检查这些差别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