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2062CE 和 普源DS1052E那个好一点?

楼主(2009-08-23):
最近要入手一台,用过的比较一下

网友:
当然是普源DS1052E啊。没什么比较的。

楼主:
谢谢了,已经下手买了DS1052E

网友:
感觉普源用ADI的AD超频也比用国产高速AD可靠,毕竟普源超频的幅度也是在设计指标内的,普源毕竟是国内最老牌的,内部做工也可以

网友:
普源DS1052E真的好吗?

网友:
普源真的好吗?????

网友:
楼主用得怎么样?近期我也打算买一个一样型号的。

网友:
250ms,500ms档 太慢了,我要看低频信号,为什么不能刷完一屏马上刷下一屏?,等的我都快疯了。
还有为什么我的看不到电源纹波呀?,我用FULK的示波表就可以看的清清楚楚。

网友:
楼上用的是哪一款?

网友:
我也经常测低频,但一直用模拟的。数字的都有延迟,曾经试过两种型号数字的不理想,所以一直么没买。

网友:
250ms,500ms时基在低端示波器应该都是这样。我用的GDS的也是。

网友:
前几天也买了DS1052E ,1750 市场价在1800左右
优利德的也看了,感觉做工和外观上不如普源的好
但是普源的DS1052E 软件经常出问题,都要恢复出厂,才正常显示。

网友:
"普源的DS1052E 软件经常出问题,都要恢复出厂,才正常显示。"??
图便宜,正准备买一台呢,现在又犹豫了。

网友:
还好吧,普源的软件不算很麻烦,bug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250ms,500ms的速度还可以,其实可以把时基调到ROLL模式,这样就是连续的了

网友:
楼上,你说的ROLL模式,怎末弄呀?设置示波器里的参数就可以吗?

网友(2009-09-29):
路过
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
优立德不好,普源还没用过

网友:
感觉还是优利德好点,普源超频,指标作假,已经不敢相信了

网友(2010-02-23):
回复 网友A:

打算买1052E, 论坛里说的"零点漂移"如何?用过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2011-03-01):
我有一台  1052E  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三汇的1000系列可以慢速局部刷新,像TEK的一样,和医院里的心率监测仪一样,特适合看慢信号

网友:
被坛子里的搞的有点郁闷 不敢下手了

楼主:
用了那么久普源DS1052E,感觉还可以,BUG没有想象的多,性价比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汇的1000系列可以慢速局部刷新,像tek的一样,和医院里的心率监测仪一样,特适合看慢信号

赞成wjb444观点,三汇和普源优利德不是一个档次(虽然价格差距不大),从采样率即可知道(除了三汇的示波器,其他的国产目前打打开第二通道采样率减一半),测同样的波形伏值偏差立马就变大了http://www.tekwayins.com/news.asp?newsid=92&active_boardid_id=409&active_classid_id=4 这是需要比试一下的。。。。

网友:
UT的有温漂,三汇也是一样。
国内还是卖普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