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的AVR GCC编程软件winavr 这个版本WinAVR-20060421-install的为什么不能在

楼主(2009-08-23):
> "make.exe" all

-------- begin --------
avr-gcc (GCC) 3.4.6
Copyright (C) 2006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Compiling: TFT_Light.c
avr-gcc -c -mmcu=atmega64 -I. -gdwarf-2 -DF_CPU=18432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TFT_Light.lst  -std=gnu99 -MD -MP -MF .dep/TFT_Light.o.d TFT_Light.c -o TFT_Light.o
avr-gcc: installation problem, cannot exec `cc1':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exe: *** [TFT_Light.o] Error 1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7

网友:
是安装的问题:avr-gcc: installation problem, cannot exec `cc1':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没装全或者是路径没设置好

为什么用这么老的版本?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这个是最新的版本了吧?新版本在那下载啊

网友:
最新版是2009的

你google winavr 就应该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