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Builder制作组件,属性和事件能用数组吗?

楼主(2009-08-23):
class PACKAGE TBaudEnum : public TComponent
{
private:
   enum TBaud{BR1200,BR2400,BR4800,BR9600,BR19200,BR38400,BR57600,BR115200};

        TBaud baud[10];

protected:

public:
         AnsiString __fastcall GetBaudStr(void);

        __fastcall TBaudEnum(TComponent* Owner);
__published:

          __property TBaud Baud[10] ={ read=baud[],write=baud[]};  //错误,编译不通
  //想设置一个属性数组,对属性Baud等同于对私有变量baud读写,

};

网友:
bcb最可恶了,事件,控件都没有数组的,只能一个一个写,我也考虑下一个软件改用c#了,实在不爽。

网友:
LS所答非楼主所问,楼主可查帮助 Array properties ,有详细说明。

也可看这里: Borland C++Builder 6 developer's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