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八轴飞行器

楼主(2009-08-23):
内部 (原文件名:IMG_5282.jpg)

电机 (原文件名:IMG_5255.jpg)

调整 (原文件名:IMG_52521.jpg)

近照 (原文件名:IMG_5280.jpg)

空中的景色 (原文件名:IMG_0015.jpg)

这几天天气晴朗 但是大概有4,5级风 八轴的还是比较稳定,定位也非常好。飞行时间大概只有17分钟左右。还是要想办法减轻重量啊。

网友:
cool...我的四轴都还没离地,楼主八轴都已经能飞上天了。

网友:
飞控是FC2.0 ME,难不成全套都是从MK买来的?

网友:
彪悍!

lz的东西都是自己DIY的,还是大部分都是买的??

楼主:
主控板和电调是按照他们电路仿的,为了一些特殊要求,换了一些元件。特意选用红色电路板很像真的了,哈哈!
其中“navi控制板”和“电机”是朋友送给我的成品
值得提一下的是:这个电机的KV值大概是600-700之间 但是做工非常一般!连螺丝钉的接口都得重新卯 并不如很多国产电机的质量
核心必须是MK的
重新编译了端口控制
因为MK的0.74d和软件不能对它主控制板2.0的一些端口进行定义,估计是老外留出了以后的扩展空间。
下一步打算修改一下对相机的直接控制功能,从而避免使用舵机的繁琐,从而减轻重量。
中心盘和小构件都重新设计了,打算用碳纤维重新刻一下,并且加长机架,从而能用上1245的桨。
再就剩下解决“定点飞行”的“数传”问题。
最近很忙,只能抽空去玩了。

网友:
酷啊。。。这是在哪?莘庄?

网友:
个人认为 轴越多 越难控制 就像椅子 三个脚不管怎么样 一定是稳的 只是有静差罢了 但四个脚的椅子 如果有一个腿短了 那就不稳了 所以 对机械要求很高 楼主能做到这个水平 很牛。

网友:
奇怪了,0.74b,从源码上看,并没有对OCTO等改变。
不清楚楼主的程序是如何的。四个宏定义在代码中并没有用。

#define QUADRO
//#define OCTO  // 2 Arms in Front
//#define OCTO2 // 1 Arm in front
//#define OCTO3 // 1 Arm with two Motors in front or Coax

网友:
有钱人阿! 基本上都是德国的原装件

网友:
顶!!!一看好多都是原装件.钱是好东西啊!东西真的不错.看来也要出来见见市面了.最近论坛上好东西层出不穷啊.

网友:
这架8轴我最看中的就是那副起落架,实在漂亮!!!羡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仔细对比了0.74a 0.74b到他最后发布的0.74d 以及0.75的测试版
0.74版本的a,b,c,d中他们主要修改了对飞行器不能稳定飞行的问题
有的值修改之前 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出现飞行器的严重漂移 和一些平衡上的计算错误。
0.75的版本更新比较多,但是这个测试版,我并没有用它。

这个“机架杆”都是用航空铝做的 这个材料是很结实 任性也不错 但是就是有点重 整机下来要2kg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是8个电机要多少钱啊?

网友:
谢谢【14楼】 zsntiancai 的回复,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0.74d里的宏定义是没用上的。也就是说编译时,无论用QUADRO 还是OCTO ,我得到的程序是一样的。不知你是如何让程序实现支持OCTO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固件在不修改的情况下,最多可以支持12个电调。如果仅仅为了实现应用8个电调,你只需要导入MK-tools中的*.mkm文件。这样就可以支持octo的八个。

[Gas]
Motor1=64
Motor2=64
Motor3=64
Motor4=64
Motor5=64
Motor6=64
Motor7=64
Motor8=64
Motor9=0
Motor10=0
Motor11=0
Motor12=0
[Nick]
Motor1=64
Motor2=64
Motor3=64
Motor4=-64
Motor5=-64
Motor6=-64
Motor7=-64
Motor8=64
Motor9=0
Motor10=0
Motor11=0
Motor12=0
[Roll]
Motor1=64
Motor2=-64
Motor3=-64
Motor4=-64
Motor5=-64
Motor6=64
Motor7=64
Motor8=64
Motor9=0
Motor10=0
Motor11=0
Motor12=0
[Yaw]
Motor1=64
Motor2=-64
Motor3=64
Motor4=-64
Motor5=64
Motor6=-64
Motor7=64
Motor8=-64
Motor9=0
Motor10=0
Motor11=0
Motor12=0

网友:
请问如何调出这个设置界面。

网友:
组合  按 shift ctrl alt 其中的一个(那一个有点忘了)再去点那个按钮

网友:
这么多电机,电池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界面需要按住alt 然后用鼠标点setting,便可以进入

网友:
谢谢,明白了。东西设计得不错。但就是在说明文档上欠缺了。在其网站上的文档网页也比较乱。不过只好适应他们了。

楼主能发个视频,特别是起飞时的。我现在做的四轴,起飞时总是会有一点偏移。不能做到垂直升降起飞。在空中悬停时,也不能安定,总是有钟摆的漂动。

网友:
cool!!!

楼主大哥。。你的8轴用的多大的电池。。什么型号的。。。。呵呵!飞17分钟已经很不错了。。我用2200MAH 11.1V 的飞我的8轴。。MY GOD!..5分钟就给我熄火了。。。:(

网友:
厉害啊,17分钟估计要用8800毫安的电池才够哦

网友:
呵呵。。楼主的图片上一不小心看到了电池的外形。。好像是个4S+2P的Lipo电池组合。。。估计14.8V 5000~8000MAH的 。。。MY GOD!是我的N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电池是4s2p的 14.8v 6600mah 重量是690g 加上相机整机大概是2.5kg
我估计要是加上8000mah的电池,也许能飞到20分钟,但是重量也上来了。还没有试验过。
我最近正在重新设计机架,更换所有的材料。

网友:
to 【26楼】 zsntiancai

呵呵!TKS。。能飞到17分钟已经很不错了!不要太追求加大容量(这个肯定和机身重量有比例,适配关系的)。。容量上来了,但重量也跟着上来了。

BTW....我的8机机也没有称过(碳纤维管+玻纤+塑料),估计比你的还重。占地面积:约3360平方厘米

网友:
【8楼】 yuanding31

个人认为 轴越多 越难控制 就像椅子 三个脚不管怎么样 一定是稳的 只是有静差罢了 但四个脚的椅子 如果有一个腿短了 那就不稳了 所以 对机械要求很高 楼主能做到这个水平 很牛。

======================================

正说反了……其实轴越多越容易控制,飞得也越稳……

不过轴多的话,平移的能量消耗就更大

网友(2010-04-14):
啊哈哈,你小子真能搞!!八轴的!!啊哈哈。真能玩呀!佩服

网友:
强悍啊  LZ真是强人

网友(2010-10-04):
太COOL了吧,我也想做呢

网友:
强悍,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2011-12-17):
太强了,这要多大容量的电池啊

网友(2014-10-22):
请问楼主做这个花了多少钱呢?

网友:
这么吊啊。膜拜啊。

网友:
真厉害    本人四轴刚起步  求指导啊

网友:
好屌  赞一个   +1

网友:
有钱又有闲

网友:
很霸气啊

网友:
感觉有点费电呀~

网友:
飞控什么的都是自己DIY的么?

网友:
赞啊~~~很厉害,看齐~~~

网友:
顶,越来越强悍

网友:
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貌似是莘庄

网友:
牛人啊,赞一个!

网友:
太牛逼了,我什么时候有这个本事就爽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