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发帖检测

楼主(2009-08-23):
各位兄弟,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软件:监测某个论坛(不属于自己控制的)的某一个分区,如果该分区发帖了,就及时通过声卡发出音乐告知呢?

网友(2009-11-11):
主动探测的方法
用 xmlhttp 组件来定时请求帖子列表,检测最新的发表主题存入数据库,间隔1分钟(时间可以预设)请求一次列表的新帖,如果跟数据库存的新帖不一样就说明有最新的帖子产生,然后再把新的帖子标题存入数据库来实现下一次请求对比
这个只是思路,还要看楼主会不会窗口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