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懊恼”的12864

楼主(2009-08-23):
12864 此时是我最不想提起的一段字符串。 因为我搞这个已经连着两天几乎没有休息却没有弄出一点成果。

我用的是T6963驱动芯片的12864,在网上查到了相关的资料,并在两天前用单片机成功的驱动起来。

本以为移植到NIOS中会很容易,可没想到难题才刚刚开始,一开始我只是把单片机的C程序简单的修改,下载后没效果;后来想在用到lcd数据端口时应该是双向的,所以加上了双向操作,结果没效果;接着再想应该是时序安排有问题,增加延时,更重更样的延时,结果各种各样的没效果。。。

今天上午有同学提示用FPGA加入个51核,一想,好主意啊,这样的话就连程序都不用改直接就Done!

可是,可是,又是一天啊,什么都没有。。。

现在又要快晚上十点了,自己又没回寝室,独自在实验室继续弄令人“懊恼”的12864。希望今晚能有点进展吧。

我是个新手,我想这些就是新手都要经历的过程吧。

楼主:
终于弄亮了;原因及结果:都是  时序!时序!!
只要把时序弄规矩了,就不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
hehe,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有相同的感受,不只是12864,现在的很多单片机的外围器件驱动程序重要的都是时序~~

网友(2010-09-12):
我也搞了好几天现在还没成果...
恩 受启发了,我去好好看下时序~~

网友:
我搞好了一个,可以联系我,代码奉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什么驱动芯片的12864?  我在搞S6B33BC和ILI9327的,S6B33BC实在搞郁闷了,现在转过头来先搞ILI9327,这个资料多应该会好些
能否参考下你的?我邮箱:patton016@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NIOS下搞出12864,在FPGA的IO端口使用SN74HC245芯片与12864的数据端口和控制端口相连,主要是驱动12864,因为FPGA的IO口是3.3V很难带的动12864.我将整个工程都发给你,QUARTUS是9.0,NIOS也是9.0。FPGA是EP3C16F484,当然FPGA可以换的。祝你好运。忘了告诉你,我的液晶不带字库

网友:
哎,我今天也总算出结果了,ST7920的12864,不过现在准备用它显示个数字钟···

网友(2010-10-13):
能不能给个源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