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一点对多点通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3):
项目要求是 一个PC端主机(USB接nrf24l01) 和 80个终端从机(单片机+nrf24l01)进行双向通讯,有几个问题没想清楚,

1、是否只能通过分时由主机轮询从机的方式通讯?有没更高效的方式?如果不分时多个从机同时向主机发送信息是否会冲突?

2、支不支持广播形式?即主机发送一广播信息,从机同时接受(80个从机某一通道配置成相同地址)?

网友:
1,无线网络有很多中拓扑,要根据你的功耗、通讯速率、数据量大小来综合评估选择,相比来说,轮询是最简单、但是效率最差的一种。
2,当然支持广播形式,前提还是网络拓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