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核芯板时钟加到100M,系统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9-08-24):
FPGA核芯板时钟加到100M,系统速度能达到多少?
FPGA核芯板时钟加到100M(由锁相环输出),NIOSII系统速度能达到多少?(由于手头示波器是60M的,测不出来)
感觉很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SDRAM(HY57V28820)的原因,如果换成静态存储器(CY7C1380C)的话是不是会好很多???

网友:
NIOS
跑代码速度100来M把,

网友:
SDR控制器也要时间的,
你换片内RAM ROM应该稍微快点
133M的SDR ,CLK多把

网友:
那个NIOS自带的SDR控制器,32位只能跑到70MB+(突发写速度,没测试读)。

网友:
ls的,怎么可能这么慢啊~~ 你用软件控制的吧?DMA应该不只这些。

网友:
论坛上看到说C2 和C3的能跑100多M,C3的快点;
用专用管脚,速度上限应该能上去;
控制器自己也要耗时间,看到SDR的CLK有100M 133M 143M之类的,还有更低的,哈
软核能跑多少没有试过,哈哈
也不知道怎么样测试速度,讲讲把

网友:
主要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1、使用fast CPU类型。
2、提高系统主频。
3、优先在SRAM中运行程序,SDRAM次之,最后选择FLASH中运行。
4、使用片内RAM作为数据缓冲,片外SRAM次之,最后选SDRAM。
5、IO数据传输尽可能采用DMA。
6、对能并行处理的数据考虑使用多CPU协同处理。
7、典型算法做成用户指令,有256条可以做,足够你用的。
8、能用HDL模块来完成工作吗?能,就用HDL模块做成外设来完成吧
9、采用C2H。
我在将50MHZ晶振经PLL倍频到100MHZ后,连接到Nios II系统,系统无法运行,而在PLL输出端经过一个非门的Buffer后再到Nios II系统,系统才能正常运行,不知道为什么PLL输出的时钟信号不能直接驱动Nios II系统?

上面是网上找的

和器件类别 速度 工艺 布线也有关

网友:
那个是我写了一个AVALON MASTER外设测得的
最早我测试的时候也觉得比较意外,不过检查了好几遍代码,代码应该没错。。。

网友:
有人说自己跑过内核150,有人说stratix内核能跑200多M,好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