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解释一下PCB打样中的“飞针测试”的原理与可靠性?

楼主(2009-08-24):
时下“飞针测试”已经成为国内PCB打样的一个重要指标。与是判断大厂与小厂的一个指标。

有人能解释一个它的原理? 它的可靠性如何,会不会为了追求速度,降低可靠性?

以下是我找到的网上资料:

飞针测试原理

    飞针测试的开路测试原理和针床的测试原理是相同的,通过两根探针同时接触网络的端点进行通电,所获得的电阻与设定的开路电阻比较,从而判断开路与否。但短路测试原理与针床的测试原理是不同的。由于测试探针有限(通常为4∽32根探针),同时接触板面的点数非常小(相应
飞针测试的开路测试原理和针床的测试原理是相同的,通过两根探针同时接触网络的端点进行通电,所获得的电阻与设定的开路电阻比较,从而判断开路与否。但短路测试原理与针床的测试原理是不同的。由于测试探针有限(通常为4∽32根探针),同时接触板面的点数非常小(相应4∽32点),若采用电阻测量法,测量所有网络间的电阻值,那么对具有N个网络的PCB而言,就要进行N2/2次测试,加上探针移动速度有限,一般为10点/秒到50点/秒,不同的测试方法有:充/放电时间(Charge/discharge rise time)法、电感测量(Field measurement)法、电容测量(Capacitance measurement)法、相位差(Phase difference)和相邻网(Adjacency)法、自适应测试(Adaptive measuring)法等等。

1.1充/放电时间法
------------------
    每个网络的充/放电时间(也称网络值,net value)是一定的。如果有网络值相等,它们之间有可能短路,仅需在网络值相等的网络测量短路即可。它的测试步骤是,首件板:全开路测试→全短路测试→网络值学习;第二块以后板:全开路测试→网络值测试,在怀疑有短路的地方再用电阻法测试。这种测试方法的优点是测试结果准确,可靠性高;缺点是首件板测试时间长,返测次数多,测试效率不高。最有代表性的是MANIA公司的SPEEDY机。

1.2电感测量法
------------------
    电感测量法的原理是以一个或几个大的网络(一般为地网)作为天线,在其上施加信号,其他的网络会感应到一定的电感。测试机对每个网络进行电感测量,比较各网络电感值,若网络电感值相同,有可能短路,再进行短路测试。这种测试方法只适用于有地电层的板的测试,若对双面板(无地网)测试可靠性不高;在有多个大规模网络时,由于有一个以上的探针用于施加信号,而提供测试的探针减少,测试效率底,优点是测试可靠性较高,返测次数低。最有代表性的是ATG公司的A2、A3型机,为弥补探针数量,该机配有8针和16针,提高测试效率。

1.3电容测量法

    这种方法类似于充/放电时间法。根据导电图形与电容的定律关系,若设置一参考平面,导电图形到它的距离为L,导电图形面积为A,则C=εA/L。如果出现开路,导电图形面积减少,相应的电容减少,则说明有开路;如果有两部分导电图形连在一起,电容响应增加,说明有短路。在开路测试中,同一网络的各端点电容值应当相等,如不相等则有开路存在,并记录下每个网络的电容值,作为短路测试的比较。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测试效率高,不足之处是完全依赖电容,而电容受影响因数较多,测试可靠性低于电阻法,特别是关联的电容和二级电容造成的测量误差,端点较少的网络(如单点网络)的测试可靠性较低。目前采用这种测试方法的有HIOKI和NIDEC READ公司的飞针测试机。

1.4相位差方法
-------------------
    此方法是将一个弦波的信号加入地层或电层,由线路层来取得相位落后的角度,从而取得电容值或电感值。测试步骤是首件板先测开路,然后测其他网络的相位差值,最后测短路;第二块以上板先测开路,再测网络相位差值,对有可能的短路再用电阻法测试验证。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测试效率较高,可靠性高;不足之处是只适合测4层以上的板,如测双面板只能用电阻法。目前采用这种测试方法的公司有MicroCraft。

1.5自适应测试法
---------------------
    自适应测试法是每个测试应用过程都是一次测试完成后,根据扳子具体情况和测试规范,设备自己选择适当的测试过程,如一个网络的网络值(充电时间或电容等)小于设备测试误差,设备会自动采用电阻测试和电场测试。这种测试方法速度最快,测试效果最好。不过,到目前还没有接触过采用此种测试方法的测试机。

飞针测试

  “飞针”测试是测试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最新解决办法。名称的出处是基于设备的功能性,表示其灵活性。飞针测试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低产量与快速转换(quick-turn)装配产品的测试方法。以前需要几周时间开发的测试现在几个小时就可以了。对于处在严重的时间到市场(time-to-market)压力之下的电子制造服务(EMS,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提供商,这种后端能力大大地补偿了时间节省的前端技术与工艺,诸如连续流动制造和刚好准时的(just-in-time)物流。

  快速转换生产的不利之事是,PCB可以在各种环境下快速装配,取决于互连技术与板的密度。顾客经常愿意对这种表现额外多付出一点。可是,当PCB已经装配但不能在可接受的时间框架内测试,他们不愿意付出拖延的价格。不可接受的测试时间框架延误最终发货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缺乏灵活的硬件;第二个是在给定产品上所花的测试开发时间。

  许多原设备制造商(OEM)在做传统上一样快并没有价格惩罚的电路板时,不愿意承担快速转换(fast-turn)装配的费用。具有快速转换服务的EMS,但是不能在OEM的时间框架内出货的,一定要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什么是飞针测试?   飞针测试机是一个在制造环境测试PCB的系统。不是使用在传统的在线测试机上所有的传统针床(bed-of-nails)界面,飞针测试使用四到八个独立控制的探针,移动到测试中的元件。在测单元(UUT, unit under test)通过皮带或者其它UUT传送系统输送到测试机内。然后固定,测试机的探针接触测试焊盘(test pad)和通路孔(via)从而测试在测单元(UUT)的单个元件。测试探针通过多路传输(multiplexing)系统连接到驱动器(信号发生器、电源供应等)和传感器(数字万用表、频率计数器等)来测试UUT上的元件。当一个元件正在测试的时候,UUT上的其它元件通过探针器在电气上屏蔽以防止读数干扰(图一)。

  飞针测试机可检查短路、开路和元件值。在飞针测试上也使用了一个相机来帮助查找丢失元件。用相机来检查方向明确的元件形状,如极性电容。随着探针定位精度和可重复性达到5-15微米的范围,飞针测试机可精密地探测UUT。

  飞针测试解决了在PCB装配中见到的大量现有问题,如在开发时缺少金样板(golden standard board)。问题还包括可能长达4-6周的测试开发周期;大约$10,000-$50,000的夹具开发成本;不能经济地测试少批量生产;以及不能快速地测试原型样机(prototype)装配。这些情况说明,传统的针床测试机缺少测试低产量的低成本系统;缺乏对原型样机装配的快速测试覆盖;以及不能测试到屏蔽了的装配。

  因为具有紧密接触屏蔽的UUT的能力和帮助更快到达市场(time-to-market)的能力,飞针测试是一个无价的生产资源。还有,由于不需要有经验的测试开发工程师,该系统可认为是节省人力的具有附加价值和时间节省等好处的设备。

  测试开发与调试   编程飞针测试机比传统的ICT系统更容易、更快捷。例如,对GenRad的GRPILOT系统,测试开发员将设计工程师的CAD数据转换成可使用的文件,这个过程需要1-4个小时。然后该新的文件通过测试程序运行,产生一个 .IGE 和 .SPC 文件,再放入一个目录。然后软件运行在目录内产生需要测试UUT的所有文件。短路的测试类型是从选项页面内选择。测试机在UUT上使用的参考点从CAD信息中选择。UUT放在平台上,固定。在软件开发完成后,该程序被“拧进去”,以保证选择到尽可能最佳的测试位置。这时加入各种元件“保护”(元件测试隔离)。一个典型的1000个节点的UUT的测试开发所花的时间是 4-6 个小时。

 在软件开发和装载完成以后,开始典型的飞针测试过程的测试调试。调试是测试开发员接下来的工作,需要用来获得尽可能最佳的UUT测试覆盖。在调试过程中,检查每个元件的上下测试极限,确认探针的接触位置和零件值。典型的1000个节点的UUT调试可能花 6-8小时。

 飞针测试机的开发容易和调试周期短,使得UUT的测试程序开发对测试工程师的要求相当少。在接到CAD数据和UUT准备好测试之间这段短时间,允许制造过程的最大数量的灵活性。相反,传统ICT的编程与夹具开发可能需要160小时和调试 16-40 小时。

  缺点   由于具有编程容易,能够在数小时内测试原型样机装配,以及测试低产量的UUT而没有典型的夹具开发费用,飞针测试可解决生产环境中的许多问题。但是还不是所有的生产测试问题都可通过使用探针自动解决。

  和任何事情一样,飞针测试有其缺点。因为测试机物理接触通路孔和测试焊盘上的焊锡,可能在焊锡上留下小凹坑。对某些OEM客户,这些小凹坑可能认为外观缺陷,造成拒绝接收装配。因为有时在没有测试焊盘的地方探针会接触到元件引脚,所以可能会错过松脱或焊接不良的元件引脚。探针测试机还限制电路板的尺寸:16"x24"。

  飞针测试时间是另一个主要因素。一台典型的针床测试机可能花30秒测试UUT的地方,飞针测试机可能花 8-10 分钟。实物搬运是另一个缺点。针床测试机可使用顶面夹具同时测试双面PCB的顶面与底面元件,而飞针测试机要求操作员测试一面,然后翻转再测试另一面。

  优点   尽管有些缺点,飞针测试还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优点包括:快速测试开发;较低成本测试方法;快速转换的灵活性;以及在原型阶段为设计人员提供快速的反馈。因此,和传统的ICT比较,飞针测试所要求的时间通过减少总的测试时间足以弥补。

  使用飞针测试系统的好处大于缺点。例如,装配过程中这样一个系统提供在接收到CAD文件只有几小时就可以开始生产。因此,原型电路板在装配后数小时即可测试,不象ICT,高成本的测试开发与夹具可能将过程延误几天,甚至几月。飞针测试系统也减少了新产品的“第一篇文章”的视觉检查时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块板经常决定剩下的UUT的测试特性。

  除此之外,由于设定、编程和测试的简单与快速,实际上非技术装配人员,而不是工程师,可用来操作测试。也存在灵活性,做到快速测试转换和过程错误的快速反馈。还有,因为夹具开发成本与飞针测试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可以放在典型测试过程前面的低成本系统。并且因为飞针测试机改变了低产量和快速转换装配的测试方法,通常需要几周开发的测试现在数小时就可以得到。

  结论   对EMS提供商,飞针测试可以通过消除传统测试夹具方法的需要,减少生产装配到达市场的时间。通过取消夹具,飞针测试机消除了夹具硬件与软件开发的高成本。飞针测试不可能为EMS制造商消除所有的测试问题,但是,对于原型装配的测试和减少从小批量到大批量(ramp-to-volume)时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Randall A. Hassig, is corporate director of test and reliability at K*Tec Electronics, Sugar Land, TX; (281) 243-5000.

浅谈PCB飞针测试
--------------------
    什么是飞针测试?飞针测试是一个检查PCB电性功能的方法(开短路测试)之一。飞测试机是一个在制造环境测试PCB的系统。不是使用在传统的在线测试机上所有的传统针床(bed-of-nails)界面,飞针测试使用四到八个独立控制的探针,移动到测试中的元件。在测单元(UUT, ;unit ;under ;test)通过皮带或者其它UUT传送系统输送到测试机内。然后固定,测试机的探针接触测试焊盘(test ;pad)和通路孔(via)从而测试在测单元(UUT)的单个元件。测试探针通过多路传输(multiplexing)系统连接到驱动器(信号发生器、电源供应等)和传感器(数字万用表、频率计数器等)来测试UUT上的元件。当一个元件正在测试的时候,UUT上的其它元件通过探针器在电气上屏蔽以防止读数干扰。
飞针测试程式的制作的步骤:

方法一

    第一:导入图层文件,检查,排列,对位等,再把两个外层线路改名字为fronrear.内层改名字为ily02,ily03,ily04neg(若为负片),rear,rearmneg。
    第二:增加三层,分别把两个阻焊层和钻孔层复制到增加的三层,并且改名字为fronmneg,rearmneg,mehole.有盲埋孔的可以命名为met01-02.,met02-05,met05-06等。
    第三:把复制过去的fronmneg,rearmneg两层改变D码为8mil的round。我们把fronmneg叫前层测试点,把rearmneg叫背面测试点。
    第四:删除NPTH孔,对照线路找出via孔,定义不测孔。
    第五:把fron,mehole作为参考层,fronmneg层改为on,进行检查看看测试点是否都在前层线路的开窗处。大于100mil的孔中的测试点要移动到焊环上测试。太密的BGA处的测试点要进行错位。可以适当的删除一些多余的中间测试点。背面层操作一样。
    第六:把整理好的测试点fronmneg拷贝到fron层,把rearmneg拷贝到rear层。
    第七:激活所有的层,移动到10,10mm处。
    第八:输出gerber文件命名为fron,ily02,ily03,ily04neg,ilyo5neg,rear,fronmneg,rearmneg,mehole,met01-02,met02-09,met09-met10层。

  然后用Ediapv软件

    第一:导如所有的gerber文件fron,ily02,ily03,ily04neg,ilyo5neg,rear,fronmneg,rearmneg,mehole,met01-02,met02-09,met09-met10层。
    第二:生成网络。net ;annotation ;of ;artwork按扭。
    第三:生成测试文件.make ;test ;programs按扭,输入不测孔的D码。
    第四:保存,
    第五:设置一下基准点,就完成了。然后拿到飞针机里测试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
        1、用这种方法做测试文件常常做出很多个测试点来,不能自动删除中间点。
        2、对孔的测试把握不好。在ediapv中查看生成的连通性(开路)测试点,单独的孔就没有测试点。又比如:孔的一边有线路,而另一边没有线路,按道理应该在没有线路的那一边对孔进行测试。可是用ediapv转换生成的测试点是随机的,有时候在对有是后错。郁闷啊!
        3 ;针对REAR面防焊没有开窗的可以将REAR层的名字命成其它名字,这样在EDIAPV中就不会莫明其妙的跑出测点来了。
        4 ;如果有MEHOLE两面只有一面开窗,但是跑出来有两面都有测点的话,可以再按一次这个make ;test ;programs按扭,需要注意的是将光标定在MEHOLE这一层上方可。这样话就可以将防焊没有开窗的孔上的测点删除了。
        5 ;以上的各层的名字千万不要命错了哦,不然的话后面你就有麻烦了。

方法二
--------------------
    第一:导入图层文件,检查,排列,对位等,再把两个外层线路改名字为fronrear.内层改名字为ily02,ily03,ily04neg(若为负片),rear,rearmneg
    第二: ;增加三层,分别把两个阻焊层和钻孔层复制到增加的三层,并且改名字为fronmneg,rearmneg,mehole.有盲埋孔的可以命名为met01-02.,met02-05,met05-06等。
    第三:将影响网络的LINE或其它东东删除,再将防焊层的PAD对应线路层转成PAD,
    第四,将正负片合并,保留正片。MEHOLE层的孔属性改为PAD,对各层编辑OK后再GENESIS中将各层输出,
    第五fron,ily02,ily03,ily04neg,ilyo5neg,rear,fronmneg,rearmneg,meholemet01-02,met02-09,met09-met输入华笙EZFIXTURE中定义好各层,然后执行网路分析,将跑出测试点保存。
    第六:将EZFIXTURE保存好的*.ezf档案导入EZPROBE中选择最小探针执行分针,然后输出钻带的C01,S01读入GENESIS。
    第七:把C01,S01改成D码为8mil的round,先将C01镜像一下,再分别COPY到fronmneg,rearmneg层中,我们把fronmneg叫前层测试点,把rearmneg叫背面测试点。激活所有的层,移动到10,10mm处。
    第八:输出gerber文件命名为fron,ily02,ily03,ily04neg,ilyo5neg,rear,fronmneg,rearmneg,meholemet01-02,met02-09,met09-met10层。

  然后用Ediapv软件

    第一:导如所有的gerber ;fron,ily02,ily03,ily04neg,ilyo5neg,rear,fronmneg,rearmneg,mehole,met01-02,met02-09,met09-met10层。
    第二:生成网络。net ;annotation ;of ;artwork按扭。
    第三:生成测试文件.make ;test ;programs按扭,输入不测孔的D码。
    第四:保存,
    第五:设置一下基准点,就完成了。然后拿到飞针机里测试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
        1、用这种方法做测试文件要比第方法要好,因为华笙软件可以将网络中间点删除,这样话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来测试。
           总的来说再用EDIAPV来生成网络和生成测试文件有时PCB ;GerBer太密了的话就容易短路,还有就是有些GENESIS输出来GERBER,EDIAPV它不能够识别,这样的话有时会造成开路或短路。郁闷啊!

关于测试线路板所需要的时间
---------------------------
    测试机测试线路板时,每款板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的,因为每一款板的点数和网络都不一样。测试的时间主要是根据这二项来计算时间的。
    做好一个测试文件会生成一个Report文件,里面有该款板测试的理论时间(如蓝字所示,型号为SN0800020A0)。
    测试每款板(通常以硬板为准)的准确时间是在测试一块OK块时,测试机的测试耗时为准。
    通常来讲,实际时间跟理论时间是基本一致的,而FX3000系列飞针测试机在很多方面做了改进,精度提高,测试速度方面可增加20%左右,(我们通过实际操作得以验证),影响FX3000系列飞针测试机速度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

    1. ;调速度 ;
        通常XY轴驱动速度调到70000,最快不超过80000;Z轴驱动速度调到7000,最快不超过8000,否则会影响机器的性能,出现掉步等现象。
    2. ;缩短测板时的打针和回针后的等待时间。
    3 ;.降低Z轴提升高度
        Z轴提升高度的范围在120-360之间,通常设置到180-280之间,Z轴提升的数据越大,速度越慢;反之则越快,但Z轴提升数据太小,会出现刮板等现象。
    4 ;. ;测试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测试时间会相对增加。
        比如:测试出现开路,在复测OK时,测试机会自动复这个开路网络和邻近网络的短路,测试时间就会相对增加;出现不确定的短路时测试时间会增加。
        (测试出现多问题,主要看厂家生产的PCB的质量是否多开、短路和表面处理导电性是否很好,还有操作员基准点的设置是否合理,这需要操作员的测试经验)。
    5 ;. ;板本身的特点也会影响测试时间。
        比如:有些板子的测试点太靠近板边和部分柔性板的测试,需要做特定的支撑架加以紧固,支撑,如果固定的不好,板子前后晃动,那么在测试时就要增加Z轴提升高度,测试时间增加。
        飞针测试假开路原因分析及解决策略

印制板产品问题
        如果在排除测试设备和工艺数据外,另一种情况应属于PCB产品本身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翘曲、阻焊、字符不规范。

    (1)翘曲:有些生产计划员为了赶时间,常常省去热风整平这道工序,直接送终检,如果不经过热平,产品翘曲度大于测试设备允许的翘曲度范围。因此,热平这道工序不能少,同时也要求检验测试人员在测试前加上翘曲度测量。
    (2)阻焊:往往开路比较厉害的产品,都会因为部分导通孔被阻焊层堵住而测出的结果令人不满意,在测试时应尽量避开转接孔(或确保孔导通无误)的测试。
    (3)字符:很多PCB制造商都会先印字符再电测,只要字符印的位置稍有偏移或字符底片精度不够,细表贴和小孔可能会被字符盖住一部分。因此为了避免因字符而引起开路,带有细表贴、小孔(Φ<;0.5)、细线条高密度的印制板应先电测后字符的工艺流程是较合理的。

飞针测试与夹具测试的区别 ;
-------------------------------
    飞针测试机是典型的利用电容法测试的设备,测试探头在线路板上快速逐点移动来完成测试 ;
    必须先进行标准板学习,读入每个网络的电容标准值 ;
    先利用电容法测试, ;当测得电容不在合格范围内时再用电阻法进行准确确认 ;
    可进行四线测量 ;
    因测试速度慢只适合测试批量少的样板

优缺点:
    测试针容易损坏 ;
    测试速度慢 ;
    测试密度高最小Pitch可达0.05mm甚至更小 ;
    无夹具成本 ;
    耐压无法测试,高层次高密度板测试有较大风险。

网友:
好像是不太管用,有一次做了一批板子,20%有短路的,信号线之间、VCC和GND之间等等。我问厂家,并拍照后发邮件给他们,他们说以后给我做“飞针测试”,等下一批做的时候,我强调一定要做“飞针测试”,结果还有1-2块有短路现象。具体没见过,不好评价。

网友:
1-2块有短路现象,好多了啊。

网友:
mark 正疑惑呢

网友:
我估计一般的打样不会给你做“飞针测试” 除非量产

网友:
看来阿莫又准备在新的领域试水了...............

网友:
飞针测试是可以99.9%保证没问题的..
飞针测试大多数有四根探针 有的八根探针和八根以上
飞针测试文件生成是靠客户文件生成,不过一般厂家做光绘文件得时候都不会做飞针文件。
当板子需要飞针测试得才会去做.
四肢探针依次检测每一个过孔和线条,所以100%测试得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除非光绘做的飞针文件也不对。

不过飞针测试是速度最慢得一种测试方法了.因为一块板子如果有2000个点,基本测试一块平均需要20-30分钟。

比如70*70的板子测试100块,按300个点算。单台测试机测试时间大约是五六个小时.

而专用模具只需要2-4秒钟(修板时间除外)

但是专用模具几百甚至上万得模具费注定只能适用批量生产.

-----------------------------
对于样板生产厂家 完全有能力对所有得板子全部进行测试的,数量都不太多啊

对于厂家,除了客户要求一定飞针测试得板子外,一般都采用通用测试。通用测试因为有局限性。
所以要和厂家沟通,能用通用测试100%测的尽量免费测试,通用测试没法保证得就改飞针测试或者仍用通用测试。

网友:
有图吗,光看文字不形象,这个"酷"贴水分大,光百度一下完事

网友:
不错,今天刚好也想了解“飞针”!

网友:
请教PCBA网友,请给介绍下“通用测试”,不胜感激

网友:
飞针测试 就是ICT测试。主要是针对电路中OPEN(开路)与SHORT(短路)进行测试。采用几伏的低电压测试。也是比较安全的一项测试技术。如果没通过此项测试,进行强电或高电压通电时,易造成严重“烧机”现象,比如说烧坏板子,损坏元器件等。那就得不尝失了,这种测试最常见的可以减少一些比如说“人为连锡”,元件焊反,断线路等等

网友(2010-04-28):
飞针测试只能保证电路板基本功能的可靠性,根本无从解决电路板性能的可靠性,飞针测试只能保证短路,断路,的完整性,无从解决线路品质不良的完整线,有很多线路被蚀掉了线路的2/3,有时可能根多,有可能线路跟线路之间因蚀不干净,有形成了很不安全的间隙,此时飞针就无能为力,所以aoi(光学测试仪)+飞针测试在是线路最可靠的测试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线路品质不良的问题
aoi的工作原理是把实际线路跟原文件线路进行对比,当设定容差一个范围,在容差外的线路品质不良能进行检出,并显示出来,有效的解决了线路残缺,短路,不过aoi无法解决开路中的孔内无铜,所有只有两者结合在是最完美的,特别是对于频率较高aoi是不可缺少的检测辅助工器,aoi检测合格率国产的95%以上,奥宝的是98%以上,有漏检的可能

网友:
先标记再学习

网友:
很多厂家都打着制版帮测试的幌子 结果做出来的板子有些还是有问题
我原来做的板子有就出现过短路的问题

网友:
除非大厂,估计小厂只能目测了。

网友(2011-06-11):
听说过,具体没见过,下次到PCB厂时,一定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机器!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下,谢谢

网友(2011-08-18):
想了解实际机器的朋友可以来我厂参观,欢迎

网友:
翻出一个酷帖来啦
一些公司都规定每个节点都必须引出测试点的,不晓得各位网友实际过程中,咋操作的?

网友:
我对布线完全外行。

网友:
飞针测试不错的。大家有兴趣DIY一把??

网友:
做过测试的板子焊盘上有针印,仔细一看就看出来了,收到板子后抽几块看一下就可,这个不好搞假的。

网友:
飞针测试有时也不准确,可能铜箔之间有一定阻值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2011-09-18):
原理应该和ICT机差不多,只是比ICT要简单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过测试的板子焊盘上有针印,仔细一看就看出来了,收到板子后抽几块看一下就可,这个不好搞假的。
不错,mark

网友(2012-03-28):
以前都听师兄是飞针测试,现在了解了。

网友:
这个 长知识了

网友:
看了就要顶一顶。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板子短路部分很多

网友:
上了一课

网友:
学习哈 长长见识

网友:
原来PCB工厂是这们做检测的

网友:
mark,一般自己都是人肉飞针,呵呵。
靠板厂的工艺保证,没有办法。

网友:
armok大哥讲得实在到位,长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