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更换效果好的屏,并引出视频信号输出,初步证实可行

楼主(2009-08-24):
由于我手上刚好有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屏,分辨率是240*320的,并且有驱动板子直接接cvbs输入信号就ok,之前是用来做小电视的,刚好可以拆下来用在这个上面,效果嘛,比这个只能说好很多很多。于是开盖查找信号,根据提供的 RB5P006AM资料,首先找到该芯片的13脚,这个脚要么是cvbs要么是cy信号的c输入,经过测量,该脚连接到背面的c91,于是焊线测试输出接上一个可以cvbs输入的外接显示器,开机,外接的屏出现黑白图像。证实这是cy输出的c脚,那么接下来再根据RB5P006AM资料找y脚,找到为r167这里,于是引线连接到c端,再开机测试,外接屏出现彩色图像,效果ok。至此,已经找到改屏所需的信号引脚,证实改屏确实可行。对于不想改屏的 只要飞出这里的2根cy线,在壳子上做个接口,就可以外接大显示器。大致测试的从主板过来的30pin引脚:左边1-4脚接的是喇叭,5 9 18 19 23为地,24-30对应按键,14 16为c信号 13 17为y信号,其他脚暂时没测,以上测试仅供参考。无图无真相,图片随后就到...

网友:
不用YC吧,找找CVBS复合信号就OK了啊。

楼主:
fsclu:回的真快,cvbs可能要到主板上去找了,从以上情况来看这里的驱动板应该是用的cy信号,所以简单的做法就是把cy接到一起又成了cvbs,不过会影响原来的屏闪,但对我改屏没什么影响,呵呵

网友:
效果的确比原来的屏幕强多了。

不过这块屏蔽应该放不入原机内了。 看图,它是使用VIDEO信号输入的? 这样效果会不会已经打了折扣? 直接驱动液晶可能是最好的效果。

网友:
yc信号能否接到电视的混合视频输入端?

楼主:
哇,马上就穿裤子了,armok,我说的那个屏不是这块,这个只是测试用的,那个比这个小,和机子上屏差不多大小的,效果可能比较这个还细腻,等改好了再传图片。

楼主:
cowboy:照我图上的把yc接到一起直接输入到电视cvbs信号就可以,不过这时候机子上的屏会有点干扰(都电视显示了还看它干嘛,干扰也没影响,或者干脆关掉机子的屏), 如果是cy分开输出就应该不会影响。

网友:
晕,你说的cvbs就是CVBS呀,改成小写看不习惯,还以为是其它格式了~~
这个强呀,直接连电视得了。

网友:
把C信号串个小电容看看是否还有干扰?

网友:
效果确实好不少啊,那这个模拟屏又改做什么好呢

网友:
最好找个4寸大小的屏,那样最好

网友:
楼主的外接屏幕有驱动板没?

网友:
这个彪悍的嗦

网友:
强!很适合我这个电子盲!顶一个!

网友:
呵呵,强人一个,刚收到,还没时间来倒腾。楼主先行一步,谢谢你的共享。。。。。

网友:
那干脆接一个YC输出的端子就行了,一般的电视都有的,不一定需要CVBS,不过端子大一点而已

网友:
阿莫什么时候也组织些可以看视频的液晶屏买买啊!

网友:
楼主大神,继续开发

网友:
关注中!换屏和加U盘!

网友:
【25楼】 zjiafu 能否解剖一下MP007,上传图图,看有没有改造价值?

网友:
25楼  看一下这个 和你的功能一样不?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b13a16dfa6ee5e59521b6404ae70f603.jhtml

价格低,但是邮费贵,和那个106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28楼】 dsq2007001
刚才我已经和那家店铺联系了,那个链接的78元的产品已经缺货没有了,说现在的升级产品是这个链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8024a681b570b95664cc92c3a09986eb&x_id=0db2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跟着你做喔!

楼主:
我已经发过贴了,可是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可能误点了,发到别的区了,没人转过来,请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45084&bbs_page_no=1&bbs_id=3043

网友:
这个要Mark下!

网友:
我看看啦!不懂! 我想改换大屏例如4.3寸的!有机友搞吗!

网友:
用这个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2708a7aad6befed5dc6d6ce8451e3db.jhtml?cm_cat=0怎样!应该大小刚刚好!我想买这个!驱动怎么搞!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改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2009-11-10):
【10楼】 cowboy

积分:2273
派别:
来自:
把C信号串个小电容看看是否还有干扰?

=================

串個啥型號的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