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CS5532能不能做高精度模数转换的?

楼主(2009-08-24):
上次在本论坛请求各个高人推荐一款性能较好的24位ADC,很多网友的推荐CS5532。一开始还不相信这老东西究竟能不能达到这么高的精度,由于太多网友推荐这东西啦,本人还是打了块板子,是做1/60000的精密天平的。测试结果发现24位AD数据几乎有一半是不稳定,只能稳定在13,14位,而本项目要求至少要16位,之前用AD7799都可以达到16,17位的精度,遗憾的是,它太容易受手机干扰啦。项目越做效果就越差,哎,没多大信心了。。。

楼主:
没人回,我自己回。可以做,但速率要调到到最低

网友:
多次采样吗?

楼主:
不超过25HZ Sps速率还可以,超了之后,漂得太严重了,而我们要求的采样速率不能太低,失望了,难怪那么多人用CS5532来做计价称的,这东西顶多能做1/100,1/1000的精度

网友:
要保证硬件能满足要求,并不是选个位数高的AD就OK的

网友:
这个芯片我用过,大约50多块吧。3SPS的时候,很稳定。

网友: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1)CS5532做计价秤的全国范围内几乎找不到;
2)CS5532的AD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楼主的天平为什么要用那么高的速率,我有点不明白,按照我的经验,天平用最低速7.5HZ,肯定够了。这个芯片能做的精度(是精度,不是分辨率),6000是绝对可以的,分辨率60000,在7.5hz是肯定可以的。看看手册的指标吧。
3)至于手机 干扰,可以肯定的是你没设计好PCB。
4)如果输出速率提高,很多被内部数字滤波的微幅外部震动,都显示出来了,所以就出现了楼主所讲的那个漂,这个是正常现象,如果你需要那个不能漂,呵呵,就需要技术来处理了。AD的作用就是把真实的输入转变成数字的输出。

楼主:
【6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看得出你从事这个行业有好几年了,呵呵。你所的精度是指什么呢?理论上,在称重满量程时传感器输出信号经过放大的电压接近ADC的参考电压,输出的AD值只要有16位(65536)以上是稳定的就能达到要求了,是这样理解的吧?现在效果偶尔会漂一下,但很严重,有时有几十个分度值,而且软件上已作滤波。还有的就是,在0.00g到600.00g之间,400.00g上下有明显的非线性,误差可达0.60g,而测500.00g以上都没问题,我将CS5532改成AD7799来做,其他硬件不变,不存在这问题,线性非常好,莫名其妙的。ilikemcu 我爱单片机,请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还有,回复下ilikemcu 我爱单片机的第三点看法:3)至于手机 干扰,可以肯定的是你没设计好PCB。这种情况在AD7799上有,模拟输入端都已经接地,手机干扰之后AD7799就永远都回不到原点了,这估计是内部电路振荡了。现在用cs5532还好一点,手机停止干扰还能回原点。

网友:
很好的芯片

网友:
楼主:

1)AD7799的温度性能要优于CS5532,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从噪声看,是CS5532优于AD7799,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做分辨率或者说精度高的,用CS5532S肯定没错,做真正高精度出口的到欧美,那么用AD7799是首选。

2)手机辐射从来不会出现回不去的情况,我最近实验一个过场的20位ADC,手机打上去,在拨号瞬间大约20位AD码有10个数字以内的跳动,手机是N73,离开芯片距离手机顶部大约1~2cm,有器件等挡着。

3)你说的偶尔漂一下而且是几十个数值,那应该检查你的PCB布线和电源走线了,CS5532绝对不止于这么差,它可是常规芯片里皇了!

4)非线性的话,查查CS5532那个0.22UF的电容,这个电容漏电会影响线性,用好一点的电容。

我不用5532好多年了,大概知道就这么多,程序代码都找不到了,留在了原公司,唉。建议将AD部分PCB贴图过来。

网友:
1、CS5532芯片我们一般都不用,因为它价格比较贵。
2、国内的电子称你去找找看,99%的电子称都不用这个芯片,因为用它太奢侈了。

楼主的问题需要关注两个问题:
1、你的分辨率对CS5532来说并不高,但是你的传感器太小需要关注。
  (你知道即使不加载,你的平台也是在微微的振动,风力影响、温度对传感器的影响、传感器的国产还是进口的?)

2、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就不废话了。

网友:
严重同意11楼,传感器很重要。
精密天平好像是把测量台用玻璃包起来的,电路部分装在金属外壳里,也许可以屏蔽干扰。
找个6位半的表测测AD输入,还有参考电压,再看看电源……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是我一时粗心,写CS5532指令出了些问题。

楼主: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小弟还需要的的帮助,希望你能看到。我每次上电后,偶尔会出现六七个分度值的称重误差的,而且这个误差是固定的,我尝试过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多次对CS5532初始化,会恢复正常;在没误差的情况下,再对CS5532初始化,也会出现误差现象。这说明是CS5532初始化有问题。而我在初始化程序里面每写一个指令都要读一次对应的寄存器是否跟写入的数据一致才往下执行,已经确定写寄存器指令是没问题的饿,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是正常的,每个ADC芯片重复上电之后,每次的初始AD值会有一点点小的变化,如果做好内部校验,这个值不会很大,所以电子秤才会有开机捉零的过程。你做天平,这么大的分度数,肯定比较明显了。

楼主:
零点变就没问题,而是线性系数变了,这个系数一变就不能准确称重了,我觉得这还是个大问题。

网友:
讨论的不错,又见到一个做称重的了呵呵。

网友:
【17楼】 qhdlzx
积分:33
派别:
来自:
讨论的不错,又见到一个做称重的了呵呵。

哈哈,看到你的用户名,知道你是谁了,今天中午还吃了好多你的同类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ADS1230/ADS1232

网友:
公司的称在超市对讲机一用,重量就狂跳,最后在外面加了个铁壳.....
CS5532的没见过,CS5550常见(YS1898),CS5512也有....

网友:
用对讲机干扰,那是电路和PCB设计不过关啊,呵呵。
加乌龟壳那是无奈之举了。5550是垃圾级别的,说白了,就是CS公司吃定中国用户的一个芯片!还好现在不鸟他了,很多国产的芯片比他好多了。

网友:
有些帮助,顶一下

网友(2009-10-10):
楼上的兄弟们,我想做个电子天平,量程是100克,显示为:000.000,选用的称重传感器灵敏度为:1.0 mv/v,用AD7799、ADS1232、CS5513还是CS5532好啊,那位兄弟能帮忙,可以是提供服务,我愿意承担服务费啊,谢谢!

网友:
我的联系方式:caorujun@126.com
             QQ:75228602
             手机:13685165857

网友:
楼上这个没有明确最小分度是1mg,2mg,5mg?和选择的传感器的量程,这个做起来差别蛮大的。

对于天平,不太熟悉了,我的重点放在抗干扰和可靠性上,高精度兴趣不大,特别是中国国情的“高精度”。

熟悉天平的朋友继续......

楼主:
听一位网友说,他们拆过一台国产的天平,精度跟【23楼】 caorujun 这位兄弟要求差不多的,用的是ADS1232,内部放大。我也对这个很感兴趣,那家伙不肯说是那个牌子哪个型号的天平。

网友A:
用ADS1232做100g,分辨率1mg的话,就是10万,肯定可以的,不过小称量的要下点功夫。

3年前做过一次用ADS1230和1kg量程,1.5mV/V灵敏度传感器做过一个300g/0.01g(10mg)的天平,项目是成功了,结果被JS坑了一票,唉。

国内的精度都是掺假的,传感器本身精度就达不到,更何况AD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楼主:
【27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为什么要用1Kg量程的传感器来做300g量程的天平呢?

网友:
【27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我想做的天平最小分度是1mg,传感器是量程是300g, 精度是60000d,选择ADS1232芯片可以吗?非常想知道你的QQ联系方式,想向你请教ADS1232的编程,能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吗?

网友:
我们原来用过一款德国的电子天平,精确到0.1MG.价格大约7000多

网友:
28楼
人家这么定的,没办法了。

29楼:

ADS1232的驱动程序非常简单,你看下手册吧,那么多的AD芯片中,ADS1232和ADS1230以及新出ADS1130的时序是最简单的,不过记住:每次开机上电的时候做一下校准,至于好处吗嘛,嘿嘿,做了就知道。这些芯片一共2条信号线(速度反正拉一次就够了,PDWN也是),时序表上都有了,自己写一下对你有好处。话说回来,如果这个搞不定,那CS5532之类的驱动,不把你搞死才怪,那么多寄存器设置。

ADS123x系列我也算国内最早应用于衡器上的了,1230记得当时TI从美国第一批空运过来5PCS,单位里拿了2片,回家人家又从其他地方帮我搞来2片,他们自己剩下1片都没法给其他客户试用了,哈哈。

楼主:
不管有多复杂,底层程序始终是很容易解决滴,把芯片手册看明白才是关键。最新发现,CS5532模拟输入端不能串电阻,原来我是有加RC滤波的,无论怎么设置,无论怎么调整参考电压,差分电压大到一定程度,AD转换就会出现非线性。现在关于AD转换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零点漂移,只知道有零点跟踪这个概念,但不知道具体原理。日本A/D的天平就是好,从早上开到晚上几乎没有零点漂移的,我爱单片机,你们开发的天平能达到这水平吗?

楼主:
28楼
人家这么定的,没办法了。 ????

谁定的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关于零漂的问题:

是真正的不漂移还是做假的不漂移,其实很容易鉴别,轻轻地把一杯自来水放到天平上,稳定显示之后,记下重量,然后禁止任何人接触它,接下来该干嘛干嘛去,等下班时回来看看重量显示多少?然后放已知重量的小砝码到天平上,再把杯子拿下,看看砝码重量是否准确。

测试结果会告诉你答案,至于原理,自己想吧,吃了这行饭,就得了解这一行。

5532有非线性?那个手册上标识22nF的电容用漏电小一点的会好些。另外传感器的线性不可忽视,在高分辨率的时候,传感器本身的性能将决定整体指标,而不是5532.

我对开发天平没什么兴趣了,呵呵,所以别问我精度的事儿,我讨厌中国式的高“精度”。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放杯水上去称很长时间,对比下前后是否有蠕变,再轻轻放个小砝码,是检测程序里面是否有通过称重急剧下降来判断回到空盘状态,如果放个小砝码,程序就会发生误判,称到砝码的重量为0.这种思路是不可靠的。我也很讨厌作高精度的,不想搞这行了,哎

网友:
呵呵,楼主在35楼的回复看来是根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是测量蠕变,我根本没必要强调用一杯水,如果不小心打翻了,后果很严重的。

楼主:
莫非ilikemcu 我爱单片机之所以用一杯水,因为水会蒸发时间长了会变轻?那还不如拿瓶酒精来称,打开盖,更省时间,我还是不太明白哦,被测物质量都会变化,看前后称重变化能看出什么呢?一方面是传感器会疲劳蠕变,另一方面那杯水重量在不断变轻,这能看出什么结果呢?

网友:
蠕变是很慢的,很多“高精度”天平,都有非零跟踪来处理蠕变。对于分度值很小的天平,酒精挥发太快,快过传感器蠕变了。所以用水就可以慢一点。

这样的测试就是测试设计人员的障眼法是怎么捣鬼的,哈哈。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在软件里滤波的,不知道能说说嘛?

网友B:
对了,好有个问题,那个增益校准寄存器不是校准用的吗?怎么我设置这个和不设置时输出的值不同呢,我都没有进行校准!

网友(2009-12-04):
大家好!最近在用CS5532做一个称重变送器,遇到零点漂移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1、CS5532 设置为  15SPS     x64
2、将CS5532 转换码 去掉 跳动的5个码,取19个码,进行运算处理。
3、主控制器使用AT89S52,使用WAVE6000 仿真器开发。

使用称重仪表校验器进行标定,最大显示值为30000
0 对应校验器输出电压为0.412mV
30000 对应校验器输出电压为 4.501mV

现在发现在运行了几个小时后零点会向上漂 6-8个码左右
程序里就是不断的读取CS5532的转换码,然后转换成对应的显示值。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衡器,所以描述上可能有些不清楚,希望大家可以指正

网友(2010-06-25):
回复 网友C: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是我一时粗心,写cs5532指令出了些问题。

似乎来的比较晚,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0-12-01):
cs5532规格书中的东西,是有点难懂,要反复多看几遍,如系统校准,就可以做到直接与间接两种,这样可以用标定的小的值去校准传感器的fullscale值,这样调试将会很方便,一个人研究了5个月,CS5532的硬件、与单片机一起工作的Firmware、用于在PC上调试设置cs5532的工具,曲线实线显示的.net设计的UI终于可以正常工作了。回想起刚看到规格书时的陌生,到现在的软硬调试成功,心中很是开心。如大虾们有不解的,或有好的经验可以与我交流分享哦!
QQ:40366143
Email:viken@126.com
白开水

网友(2011-04-20):
回复 网友C:

我尝试过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多次对CS5532初始化,会恢复正常;在没误差的情况下,再对CS5532初始化,也会出现误差现象。这说明是CS5532初始化有问题。而我在初始化程序里面每写一个指令都要读一次对应的寄存器是否跟写入的数据一致才往下执行,已经确定写寄存器指令是没问题的饿,这该怎么解决呢?
你好,我也碰到类似问题。
关于cs5534,上电初始化后,读取cs5534的配置寄存器、通道设置寄存器等值,都是正确的。
采集mv信号10次左右正确数据,然后数据变乱(无规律),不断电对其重新初始化,继续采集数据,数据又正确了,10多次后,数据又变乱, 不断电对其重新初始化,继续采集数据,数据又正确了,10多次后,数据又变乱。
请问你碰到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1-07-12):
好的经验

网友D:
请问CS5532有2个通道,能不能一个用来做称重的,还有一个通道做别的比如温度?
这样,如果切换的时候是否会对信号造成影响?

网友E(2012-04-15):
引用 网友A:
用ADS1232做100g,分辨率1mg的话,就是10万,肯定可以的,不过小称量的要下点功夫。

3年前做过一次用ADS12 ...

我爱单片机  ADS1230的这个项目是用内部自带的增益吗  要不要外用仪表放大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爱单片机  ADS1230的这个项目是用内部自带的增益吗  要不要外用仪表放大器呢   ...

对于ADS1230,内部128倍的PGA,外部只能在64和128倍之间做选择,因此也只能使用内部PGA了,反正关不掉。
外部仪表放大器芯片,现在很多也是支持斩波方式,温飘很小,只是反馈电阻5ppm的比较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ADS1230,内部128倍的PGA,外部只能在64和128倍之间做选择,因此也只能使用内部PGA了,反正关不掉。

谢谢你!最近在做这个用的是HX711 ,这个芯片在18位是稳定的。是我选择传感器的错误(1mv/v  2kg)要做到0.01g/300g传感器输出电压太小了(300g输出才不到1mv)就算放大128倍也是不够的(参考电压1.25V)。准备换个传感器(1mv/v  0.5kg)试试。

网友:
的地方固话号码,

网友(2012-11-02):
求代码,参考下,

网友(2012-12-07):
本人可以提供CS5532的技术支持!如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QQ176450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好有个问题,那个增益校准寄存器不是校准用的吗?怎么我设置这个和不设置时输出的值不同呢,我都没有 ...

CS5532的程序初始化要细致一些,我以前刚用的时候就碰到一些问题!

网友(2013-02-05):
mark,刚好在研究CS5532,翻到了这个帖子

网友(2014-01-06):
好多同行

网友(2020-04-13):
这个芯片是不是不能同时采集双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CS5532有2个通道,能不能一个用来做称重的,还有一个通道做别的比如温度?
这样,如果切换的时候是否会 ...

你好,我想问一下,CS5532,能同时采集双路吗?我看他有2个通道。但是只有一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
不能同时双路的

网友:
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