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DVD 主菜单的英文翻译

楼主(2009-08-24):
由于看不懂E文,所以用金山快译译了下主菜单,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帮忙。

FUNCTION
1.setup menu     设置菜单(cowboy修改)
->
1-1 OSD LANG     操作提示语言(cowboy修改)
        --------------------
        English  英语
        Spanish  西班牙语
        French   法语
        --------------------
1-2 SCR SVR      启用或关闭屏幕保护(cowboy修改)
1-3 MEMORY       记忆开关(选译关机后下次开机是否从上次继续播放)
1-4 reset        复位
1-5 menu         菜单语言选译
1-6 audio        声道语言选译
1-7 subtitle     字幕语言选译(cowboy修改)
1-8 aspect       图面比例选译(4:3 16:9)
1-9 angle mk     视角标志(为有多的视角功能的光盘在目前的角屏幕显示上)(cowboy修改)
1-10 parental    父母监管
1-11 password    密码(开、关、修改密码,默认密码为:1389)
1-12 s/w ver     软件版本
----------------------------------------------------------

2.subtitle       显示字幕

----------------------------------------------------------

3.display menu   屏显(选译是否在LCD上显示播放时间第几首等)

----------------------------------------------------------

4.audio options  声道选择(选译左声道、右声道、混合、位体声)

----------------------------------------------------------

5.brightness     亮度(LCD亮度、对比度、尖锐度调节)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1.setup menu     安装画面--------------------》设置菜单
->
1-1 OSD LANG     荧屏视控系统语言选译--------》操作提示语言
--------------------
English  英语
Spanish  西班牙语
French   法语
--------------------
1-2 SCR SVR      打开或关闭屏幕救助者--------》启用或关闭屏幕保护
1-3 MEMORY       记忆开关(选译关机后下次开机是否从上次继续播放)
1-4 reset        复位
1-5 menu         菜单语言选译
1-6 audio        声道语言选译
1-7 subtitle     副题语言选译----------------》字幕语言
1-8 aspect       图面比例选译(4:3 16:9)
1-9 angle mk     角标志(为有多的角功能的光盘在目前的角屏幕显示上)
1-10 parental    父母监管
1-11 password    密码(开、关、修改密码,默认密码为:1389)
1-12 s/w ver     软件版本

楼主:
【2楼】 cowboy 牛啊

惭愧,英语学的都还给老师了。

1-9 angle mk     角标志(为有多的角功能的光盘在目前的角屏幕显示上)

这个还不了解是什么,有谁知道的说下。

网友:
呵呵,你的是直译,我的是意译,不同方或而矣。

1-9 angle mk     角标志(为有多的角功能的光盘在目前的角屏幕显示上)
这里的“角”表示“视角”,有些DVD节目是同时以不向的角度拍摄,这样就可以切换不同的角度观看。

楼主:
cowboy 果然强啊。

【5楼】 zjiafu
我也不知道audio项的语言选译用来干麻的,会不会是歌词的语言,DVD有单独显示歌词和不显示歌词的功能。
还有      1-5 menu         菜单语言选译
也一样,可能是光盘内的菜单的语言。

1-6 audio        声道语言选译

4.audio options  声道选择(选译左声道,右声道等四种)
不要混淆

楼主:
我发现快进按住两秒以上是下一首。

快退按住两秒以上是上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