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好的图,怎么能转换成雕刻机识别的G代码?

楼主(2009-08-24):
Solidworks画好的图,怎么能转换成雕刻机识别的G代码?

网友:
用camworks软件,美国软件开发商TEKSOFT公司开发,和sw配套的,不知道谁有。

网友:
这个话题不错

应该有不少人需要

网友:
转成IGS或者其它交换格式,输入到其它CAM软件里面不是一样吗。

楼主:
就是CAM软件不知道用哪个好 哪个简单好用 呵呵

网友:
那如果SW 或PRO/E 畫出來的圖要用在雕刻機上,要用什麼後處理器轉成G碼?

网友:
可以用EdgeCAM识别SW后转成G代码

网友:
我也想知道,要学的软件太多了啊!

除去画三维的Solidworks\ Pro-E \ Auto CAD \ UG

还有mach、ArtCAM Pro、Type3 V4.2、Master CAM、维宏控制系统、文泰以及楼上所的EdgeCAM等,乱七八糟的。

能够铣PCB的样品的,能够铣3D的,简单介绍一下吧!

楼主:
现在关心的就是怎么转成G代码

推荐个比较容易使用的软件 顺便问问阿莫用的啥软件

然后用mach调用G代码进行加工

网友(2010-01-09):
关注,到底怎么转啊,我也用solidworks

网友:
Master CAM   UG 比较流行

网友:
我以前是用以色列的cimatron ,内附后处理 ,3D模型完成后可以直接转GM码上CNC加工中心机台

网友:
我们这儿外加工都流行用cimatron

网友:
以前在电驴上下载过SOLID CAM,是SOLIDWORKS的一个插件,可以在SOLIDWORKS里直接输出G代码,用在MACH3上完全没问题。不知道现在还能找到这软件不了,真的需要的话我可以传给你

网友:
要麼直接用camworks出刀路
如果零件簡單的話用sw的插件 solidcam也可以
或者轉成IGS格式,然後用master cam或者powermill出刀路

個人推薦powermill,簡單易用,mastercam不學的話不會用

网友:
我安装了ArtCAM 2008后,会有一个PS-Exchange 5.2.0105的工具,但我想用它导入solidworks文件的时候总是不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安装了ArtCAM 2008后,会有一个PS-Exchange 5.2.0105的工具,但我想用它导入solidworks文件的时候总是不成功

試下把sw畫的零件存為igs格式,然後再導入.
用powermill時候也是無法直接導入sw格式的零件,但是能導入另存爲igs格式的sw畫的零件

网友:
回楼上,谢谢提醒,我试试

网友:
Master CAM可以直接打开SW的文件.操作起来比UG方便很多.

网友(2010-08-07):
买机器了,但太菜,那个高人就这个问题归纳总结一下,俺 也 需 要。俺用文泰及精雕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工作要做吧,比如说刀路,刀的选择,还有是否需要换刀等,不是简单的转换吧。

网友:
用mastercam做程序
方便好用 有汉化

网友:
非常好的讨论,有用,mark

网友:
1.我原来用Pro/E转到UG,再转到mastercamX2,这样比较麻烦.但可以操作.

2.mastercamX2可以直接读Pro/E三维文件,但需要输入软件的序列号,应该是破解不完全.但可以顺利读出Rro/E的IGS文件,却读到mastercamX2里之后有些变化,要修改.比第一种方法更麻烦.(自己感觉)

3.现在新做的零件,直接到mastercamX2画出来,设置好刀路生成G代码.方便.

我是做机器零件,PCB还有浮雕我没有搞过.

网友(2010-10-18):
先学学了,JJ到了有用

网友:
个人感觉mastercam好用些,我以前用的是SW转G代码,现在是用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转G代码,都是通过mastercam做的。
我不习惯mastercam的绘图;
powermill很好用,很简单,几个小时就能学会怎么用,可是很遗憾,我的系统在读powermill出的程序总是出错,才换mastercam的

网友(2011-07-16):
对于solidworks来说, 用solidCAM还是CAMworks好呢?

网友:
我在用Solidcam,感觉操作挺简单的.

网友:
同上,有还SolidCAM的朋友一起交流下,我还有好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