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9-09-04):
这种电机前段时间站长也有买呢,呵呵

网友(2011-05-27):
回复 楼主:
今天买了几个拆机的电机,3个5元,卖家说是步进电机,回来测试:加上5v直流电可以运转,+-级反过来仍能转(不知道是不是反转)
电机两条引线,请教下这到底是直流还是步进电机啊?
还有这上面的七个‘眼儿’是干嘛的?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

卖家说是步进电机???太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