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在禁止使用无线通信设备的主控室怎么解决里面日常工作无线通信问题!

楼主(2009-08-24):
一般主控室现在都禁止使用无线通信设备,怕得就是干扰控制设备的正常工作,但是没有了无线通信设备会给工作人员带来极大的不便,本人想过无线红外等方式,可是方向性可能会影响使用,哪位有比较好的方案哈?

网友:
严格控制通信器材的功率和频段以及谐波,就能避免干扰

网友(2010-01-30):
在主控室内使用有线设备,用线缆来连接外面的无线通讯设备。。。。。。

网友:
UWB.......信号强度可以低到白噪声下

网友:
M590采用英飞凌7880单芯片解决方案,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SM/GPRS纯数据工业级通信模块,提供优质的短信和数据传输服务,该模块具有低功耗(待机功耗2.5毫安)、温宽大(-40至+80)、独特的AEsft软件加密协议功能,而且属于业界体积最小的模块28mm*24mm*11mm (长*宽*高),目前正大批量应用在电力系统、车载、无线数传、无线监控等工业级领域,附件是详细的M590产品规格书,请查看,欢迎与我联系 深圳市有方科技北京办事处 蒲先生 13488653038
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PRS模块

功耗低:待机功耗2.5MA

温宽大:-40—80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开放1Kbytes数据区供客户使用

独特AES软件加密功能

PMB7880集成了基带、射频(收发)以及电源管理四颗芯片

编码方式:CS-2传输速率可达到13.4KBPS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支持串口复用(多路复用)功能

支持DNS域名解析

支持GPRS认证指令

支持TCP/IP功能

支持FTP传输功能

支持CSD业务

支持USSD业务

支持AMR语音编码

支持全速率半速率AT切换(通过AT指令来控制时间)

软件本地升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