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片机控制液晶触摸屏,该怎么连接4根触摸控制线?

楼主(2009-08-24):
才开始接触彩屏的TFT液晶,带触摸功能,5.6寸的,前几天把图像显示调好了,我用的是MSP430F149单片机,有8路12位的ADC,请问触摸屏的4根控制线能不能直接接单片机的A/D口?(不想用ADS7843),这4根控制线(XL,XR,YU,YD)是否要接一小电容到地,又要不要接上拉,看了一些资料,还是不太明白。有没有做过的人给出详细电路?不甚感激。以下是该液晶的说明书,可是没有触摸功能的相关介绍。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4167.pdf(文件大小:373K) (原文件名:TFT320234使用说明书.pdf)

下面是我的液晶屏,彩色图像的显示已调好。

楼主:
看到坛子里好多人做过触摸屏,指导一下吧,我看到有人用场效应管,见下图。

我关心的是到底能不能直接接单片机的A/D口。另外对触摸屏坐标的检测原理还是没想明白,见下图二和图三

图二 (原文件名:armok01124507.jpg)

图三 (原文件名:armok01124508.jpg)

图中四线电阻式触摸屏是电阻式家族中应用最广、最普及的一种。其结构由下线路(玻璃或薄膜材料)导电ITO层和上线路(薄膜材料)导电ITO层组成。中间有细微绝缘点隔开,当触摸屏表面无压力时,上下线路成开路状态。一旦有压力施加到触摸屏上,上下线路导通,控制器通过下线路导电ITO层在X坐标方向上施加驱动电压,通过上线路导电ITO层上的探针,侦测X方向上的电压,由此推算出触点的X坐标。通过控制器改变施加电压的方向,同理可测出触点的Y坐标,从而明确触点的位置。 (见原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51824&bbs_id=9999)

我想不明白坐标是如何检测的:若确定X轴的坐标,则通过单片机将图三中XL置高,XR置低,然后检测YU端的电压A/D值(标记为U),可是YD端又该做何处理?那所检测的这点的电压U与XL和XR间的电压差是线性关系的吗?

网友:
现在没时间搞触摸屏,上次去买ADS7843和兼容的IC没货,直接用单片机驱动 估计有点麻烦。等你搞出来我参考下。

网友:
我也想试试,可惜最近没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