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1997年买的“PIC16C84”,是不是现在改名字叫“PIC16F84”了??

楼主(2009-08-24):
很久都没有做单片机的程序了,PIC的单片机,用汇编太痛苦。。1997年买的都闲置了12年了。

求教:我1997年买的“PIC16C84”,是不是现在改名字叫“PIC16F84”了??

以前PIC 的 “C编译器”是要花费钱的,,所以,PIC就闲置了 12 年。。。

最近“PICC.EXE”,听说是可以免费用,,但是我试了试::

只能选择“PIC16F54”——PCB可以用。
若是选择“PIC16F84”——PCM——就说PCM未安装——??——求教!!
————————————PCH——也说PCM未安装——??——求教!!

网友:
老前辈,12年没摸了,有可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它叫PIC16F84A了,网上有CCS的C编译器的,非常好,我以前在公司用的正版的,不过一样,再用ICD2烧程序.

网友:
C84和F84及F84A兼容。
PIC的汇编还是不错的。指令少,就是PIC本身的页存储机制让人烦。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97年本来是做个项目,,买来‘奇高?高奇’的PIC 烧写器四大块!!还是ISA总线的!!
哈哈,家里还在用很古老的机器,MMX166 有ISA总线能用。。最近有同事需要COPY PIC的芯片。。所以又找出来用。

还好,,12年过去了,,东西还能用。。。(当时:“电擦除”的16C84,是比较新奇的东西。)
————可惜,PIC 的程序空间太“古怪”。。。再加上:当时C编译器费用极高,,所以就闲置了PIC,12年。

网友:
楼主修_炼了十二年耶。。。还玩单片机这么小的东东啊》

网友:
回4楼:
   让我深圳有个黄色潜水艇的酒吧.单片机很小么?

   我觉得像AVR和PIC这种RISC的单片机用C比较好,如果用汇编,虽然指令少,但做的事还是和CISC的一样多的,守恒嘛!

网友:
C84是C84,F84A是F84A,虽然兼容,但是烧写还是不能乱选的,CFG也要自己配置一下.

网友:
C系列的只能一次烧写吧,F系列的是FLASH,能重复烧写

网友:
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C84没记错的放是可以反复烧写的。

网友:
膜拜一下前辈!

网友:
PIC单片机,我知道的,C系都是一次编程的。但10多年前的型号就不确定了。

网友:
ICD2不支持PIC16C84.
ICD2祗支持flash (F)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