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从打印机上拆了两个电机,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9-08-24):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电机吗?对电机不怎么了解!(电机一)好像有一个IC驱动,IC被散热片贴住了看不出是什么片子,电路板上输入有五线 24V PGND  ST/SP  LD  CW/CCW

(电机二)上面只的四线,一边标有94V—0 一边标有134M  电机上还印有RH7—1319等字。
哪位有相关资料吗?感谢!可送你一个电机。

电机一 (原文件名:SDC10721.JPG)

电机一 (原文件名:SDC10722.JPG)

电机一 (原文件名:SDC10723.JPG)

电机一 (原文件名:SDC10724.JPG)

电机一 (原文件名:SDC10725.JPG)

电机二 (原文件名:SDC10726.JPG)

电机二 (原文件名:SDC10728.JPG)

网友:
回去把我的古董Canon BJC255拆了看看

网友:
dc是直流的意思嘛,5线的应该是步进电机,4线的不好说。。

网友:
步进 红线是公共端

网友:
电机一好像是无刷电机!

网友:
楼主宁愿把电机送人了,都不愿意把散热片拆下来看看
典型的君子派。

楼主:
想要给散热片拆下首先得给下面哪28脚IC焊下来,两个螺丝给IC与散热片固定了,散热片并不是固定在PCB板上的,
实在不行我下班有空焊下来
IC的结构图在这个网址有:http://blog.163.com/anzhongxin888@126/blog/static/20942137200811238431580/

网友:
电机一是个无刷:http://www.nidec.com/admtypem/admtypem.htm 资料:http://www.nidec.com/admtypem/40m58m.pdf
第二个应该是进纸的步进电机

楼主:
有点像!但是更想知道接口信息,电路板上输入有五线 24V PGND  ST/SP  LD  CW/CCW  怎么控制?

网友:
晕啊,我给的资料链接你看了吗?里面有

楼主:
楼上能加你为好友吗?

我QQ:277985722

网友:
还驱动不了吗?24V(电源) PGND(地)  ST/SP(开始/停止)  LD(阻转指示)  CW/CCW(顺/逆转),楼下的P/S估计跟ST/SP差不多(pause/start)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这样的电机从打印机里拆的有4个接线插针24V  GND   LD  P/S,在24V GND  加24V直流电然后把P/S接电源地电机就会转动但速度不受控制,LD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楼主:
to   plank
感谢 可以给个电机给你,怎么联系你?

今天试了一下,顺/逆转正常好使,不知道速度怎么控制?还有动力不足,用手一挡就停了

24V(电源) PGND(地)  ST/SP(开始/停止)  LD(阻转指示)  CW/CCW(顺/逆转)
接上面功能说来是不是不能控制速度了?

还想问一下电机二怎么控制?对电机是零知识。呵呵

网友:
呵呵,电机就不用了。
速度应该是不能控制的,估计只能用类似PWM的方式来控制。

电机二好像是进纸的步进电机,你可以试一下,四根线两两是通的,没有驱动板不能驱动。

楼主:
还是要谢谢你
如果你要的话邮费我出,
拆下电机放哪不用有点可惜了,以后有DIY点东东玩玩也行啊

楼主:
电机二已发出,请  plank  到时查收,记得手机要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