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个不错的小车,淘宝售价 98 只发图片,不发链接。

楼主(2009-08-24):
再发个不错的小车,淘宝售价98 只发图片,不发链接。

网友:
那我来发: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d571ae7d0726e43ea697a7c1837e33e3.htm

网友:
用了之后,才能知道,这个设计的很不好!

网友:
看图是大谷的第一版,据说容易卡死,新版本换了些尼龙螺丝,据说有改善.....

网友:
我们买了一辆
不太好使啊
两边轮子不同速   有电机原因  也有减速那得原因  用软件调了很久
循迹不太好使  速度太快

网友:
4轮坦克

网友:
好像做工很好,但这车是怎么转弯的?前轮独立悬挂才行

网友:
两边轮子不同速   有电机原因  也有减速那得原因  用软件调了很久
没有看到图片,估计2个轮子,是2个电机控制,自然可以转弯了。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估计2个轮子,是2个电机控制,自然可以转弯了。
——如果前轴或前轮固定肯定不行,憋住了,就是勉强转弯,性能也不行
如果能顺畅的转弯,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一点连接也可以,如老式的拖拉机

网友(2010-03-09):
这个,就是靠左右的差速转弯的。如上面某人所说,四轮坦克。
优点嘛,估计爬坡很好,四轮全驱啊。
好像被叫做基础车。骨架铝合金的,应该挺结实。如果齿轮都换成金属的就好了,呵呵。

网友(2010-04-26):
回复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塑料齿轮有一组都磨坏了,要是金属的,防滑轮外圈不容易掉就好了,还有就是转动的快的话响声较大,不知道是我没装好还是本身原因!

网友(2010-08-13):
不太好,尺寸有些小,而且齿轮易磨损。不过看起来还比较精致

网友:
前几年小孩流行玩的雷速登摇控四驱车就是这么驱动的。

网友(2010-09-28):
和大家学习,自己也想做个机器人!

网友(2011-08-26):
玩过。还不错的。

循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PWM可以降速,转向用差速

网友:
用过,毕业设计(超声波测距,避障,寻迹),不灵活不利索,表示不好用!

网友:
用過的表示不好用

网友:
齿轮太容易磨掉了。

网友:
大家千万不用这款车模。。相当容易坏。。特别是传动齿轮!很容易被磨平!我深受其害。。。还有它机械机构比较复杂,容易出问题。。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的孔很容易被转动轴磨得变大!!造成轮胎脱落!!!
下面的传动轴接口处容易损坏!!!

网友:
看的很像旧光驱改的 哈哈

网友:
电机看上不太好

网友:
塑料的齿轮,不好

网友:
噪声很大……

之前用过

网友(2011-10-04):
以前买过,质量一般,没多久就坏了,

网友(2011-12-26):
手头有一辆,很不好。还贵。9

网友:
我表示用过,这个不好用啊

网友(2012-04-17):
如果那些胶传动齿轮改为钢的,那就耐有了

网友:
去年电赛培训,见同学用过,貌似反响不太好哦,轮子小点,传动齿轮是金属的就好了

网友:
电设用过,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坑人,尤其是那齿轮,很容易就磨了

网友:
很凶悍啊

网友(2012-06-02):
很不好用,耐用性非常不好。

网友(2012-09-22):
估计跑的挺快的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
非常同意24楼的,去年做电子设计大赛的时候用过,小车跑的道挺快的,方向控制不怎么。目前小车已经残疾了,左侧严重打滑。原因就是后轮齿那个地方磨撤了个大圈圈。

网友:
对机械外行了吧,这样的小车精度太差,齿轮之间的传动要轴装的很好,齿轮的吻合度也要非常高。用洋二小减速才有好的表现

网友:
我们实验室买过这种小车,很难用的,而且很不耐用,这种结构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再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很快就会坏掉

网友:
有朋友买过这个小车,不好用

网友:
基本就是个废品

网友:
不好用,塑料齿轮易损

网友:
表面看来尼龙齿轮应该也耐磨的嘛

网友(2012-11-14):
居然一致差评啊,哈哈

网友(2013-01-05):
看上去不错,就是不知道齿轮耐磨不。

网友:
有没有新的推荐,最近想买一个给自己玩玩

网友:
用过此车模  真心不好用

网友:
看到过,感觉不行~

网友:
那大家用的什么模型的车模呢?有没有好点的?

网友:
塑料肯定就那样了,

网友:
地盘不错,不过怎么转弯?

网友(2013-02-04):
螺丝应该都换成塑料的,就好点了

网友:
这个买过一批,转轴基本有一定程度的卡

网友:
这个车子是很好看,但是很不好用,非常不好用!!!

网友:
用过的都表示非常不好用,后来买A氏200多块那种很好用

网友(2013-08-27):
感觉传动效率 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
不是说这个车齿轮很烂么..

网友:
很贵的样子

网友:
做工不错,塑料齿轮怎么样

网友(2013-11-20):
能转向吗

网友:
也霸气了点吧!!!!

网友:
关键是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不??

网友(2013-12-26):
我会告诉你这个车模不好嘛~很容易坏,塑料齿轮还会打滑,反正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是各种打滑,,,,而且车体小,不太好装其他东西

网友(2014-03-17):
比较结实

网友(2014-10-20):
看起来做工好扎实啊,有什么功能

网友:
没有转向机构,只能靠两边轮的差速转向,无爱。

网友:
喜欢动手的估计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亲身试用过,效果确认一般般

网友:
看样子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
霸气,但是感觉科技含量不高!

网友(2014-12-26):
有点像小时候玩的四驱赛车

网友:
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网友:
感觉不怎么样啊!不过做得还是很认真的!

网友:
很精致啊

网友:
那个淘宝链接貌似失效了,打不开了。

网友(2015-04-19):
看上去动力应该很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