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片内温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9-08-24):
最近调430 1611的adc12,1611里集成了片内温度传感器,能将对应的温度对应的数字量调试出来,可片内温度又不能直接测量,谁有对照表,分享一下!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16X.H"
unsigned int adc0;
void init_adc(void)
{
  //P6SEL|=0X01;
  ADC12CTL0=ADC12ON+SHT0_8+REFON+REF2_5V;
  ADC12CTL1=CONSEQ_0+SHP;
  ADC12MCTL0|=SREF_1+INCH_10;

  ADC12IE=0X0001;
  ADC12CTL0|=ENC;
  ADC12CTL0|=ADC12SC;
  _EINT();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HOLD+WDTPW;
  init_adc();
  while(1);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
{
  adc0=ADC12MEM0;//adc0里装的就是未转化的温度量。
  ADC12CTL0|=ADC12SC;
}

网友:
我做了C8051F340的片内温度测量,电路板用塑料袋隔水投入开水中,测量开水温度并比对读数即可。误差大些呵呵
数据:Fluke温度表73.2摄氏度,读数:0x33
                 67.6摄氏度,读数:0x2e
                 49  摄氏度,读数:0x1e
                 29.1摄氏度,读数:0x0e
采集温度是10位AD,我只读取了高8位

楼主:
哈,好方法,谢谢teltiu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