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单线通信的一个原理图

楼主(2009-08-24):
下图是两个单片机(NEC早期产品 UPD75306)进行串口单线通信的一个原理图,麻烦给出详细的原理介绍及软件实现的办法.

网友:
这个不是和RS485半双工通讯一样么

网友:
单工通信,不能同时收发啊。软件控制发送数据时不要接收就好了

网友:
“一线通讯”
发个例子给你吧,里面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曾经用过的进口产口用LM393做过类似的单线通讯

楼主:
感谢3楼支持,两种电路的应该都是可行的。

网友A:
以空间换时间

网友(2009-11-16):
记下,参考一下

网友B:
一直在使用类似的电路来做通讯, 楼宇对讲上面用的

网友:
K line呵呵。。被这个单线通讯折腾中呢

网友:
实际上以前电话的脉冲电话拨号方式就是这种通讯形式

网友:
单线通讯 mark

网友(2009-12-19):
很好的论坛

网友:
MARK一下。前两天看了一下空调的板子,也是这样通讯的。

网友:
我们所认为的K-LINE,其实应用地方也比较多,但是对于通信的时序可能要求比较高,处理上面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外围电路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
MARK 串口单线
MARK 单线串口

网友C(2010-09-25):
这还不如直接把Txd和rxd直接接一块,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这个线路只能用软件模拟串口时序吧?

网友(2010-11-06):
回复 网友C:
这还不如直接把txd和rxd直接接一块,搞的这么复杂。

txd和rxd连接在一起的话,如果没有主从机之分,不好解决冲突的问题。

----------------------------------------------------------------------
3楼的图,接收端的输入阻抗不够高,在多机通信中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
看帖学习中,谢谢楼主分享快乐

网友:
不太复杂

网友:
就是 类似LIN主从总线

网友(2011-04-18):
嗯,又学会一招,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一线通讯

网友:
mark,以后有用

网友(2011-07-01):
回复 楼主:

MARK  单线通信

网友(2011-09-08):
为什么用一根呢?两根不很好吗?

网友(2011-12-26):
回复 楼主:

好东东

网友(2012-02-19):
回复 网友D:
好的,mark下

网友:
单线通信,谢谢伙伴们分享,再学习了一次!

网友(2012-03-25):
空调内外机用的通信挺好的,抗干扰能力非常强.用的是串口通信.
但距离不能远.最多也就15米,不能多太多了吧.

网友:
对通信时序要求特高,短线没问题,稍长~~大量丢包

网友:
这是单总线,收发只能分时,一般要主从结构

网友(2012-05-23):
引用 网友C:
这还不如直接把Txd和rxd直接接一块,搞的这么复杂。

如果像STC这样的单片机。通过串口来下载程序,接上就可能烧录不上了。你要为你以后产品留点后路吧

网友(2013-04-08):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使用类似的电路来做通讯, 楼宇对讲上面用的

请问一下 这个用什么电路能转换成常规的串口 比如ttl

网友:
参考LIN总线,那个也是单线的通信方式,接口芯片也不贵,分立元件也能搭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使用类似的电路来做通讯, 楼宇对讲上面用的

你好  能请教你下 楼宇对讲系统的串口通信吗 我最近正为这事愁呢 这个是我发帖的链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8300-1-1.html

网友:
从机去掉R7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空间换时间

貌似不是换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不是换时间吧。。

说反了,以时间换空间,速度低了,省了一根线

网友:
嗯,半双工通信

网友(2013-05-08):
有没有办法不用MCU将单线串口转换为485接口呢?

网友(2013-09-07):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2-13):
mark  改天试试

网友(2014-04-08):
这种电路大家也会碰到发送数据回传到接收端的情况吧,在linux下,8250/16550串口,怎么去除发送数据的回传呢?

网友:
单线通信,一根数据线,距离远

网友(2014-09-07):
是K线通讯。汽车上用的多,电动门窗之类的低速通讯链路单元常用的。

网友:
单线串口,mark

网友:
协议做好,发送时候不接收,接收时候不发送,即可。

网友:
单线通信构成电流环拜,相比电压传输,距离会远很多,不用考虑压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