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电机是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2009-08-25):
步进电机 (原文件名:图片 005.jpg)
请问一下子这一款步进电机是什么型号?要怎么使用。。。我用在电上面的。。。要用什么样的驱动器。控制器。要求只要能正反转,调节速度就行了。谢谢大家。
可以说详细一下子吗?最好能有直接的成品的型号告诉小弟...

网友:
这个像是光驱里面的的步进电机

网友:
两相的吧,要用H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