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电阻阻值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9-08-25):
运放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电阻计算公式:Vout=(V1-V2)*R2/R1+Vref; (R2是反馈袋内阻) 其中R1,R2只是一个比值,R1取1k,10k都满足公式要求,到底是选择1K呢,还是选择10k呢?这个电阻选择是根据什么来的?

网友:
电阻值越小,由于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失调电压就越小,误差也就越小。
另一方面,电阻值越小会导致电路的功耗增大,同时由于电路接法也可能使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下降,测量误差增加,——所以需要综合考虑。
具体问题应当配合具体电路去思考。

楼主:
比如我用普通1/4W电阻,功率折半使用,即反馈电阻最大电流(放大一般反馈电阻大)折算成功率为1/8w时的电流,尽量把电阻减小,按照这个原则去选用阻值可以么?

网友:
电阻值取得太小,还可能有导致输入电阻下降的问题,不贴出具体电路来没法再深入分析了,瞎猜没啥意思吧?

楼主:
如图:轨到轨运放,使用5V电压,假如R1=R3,R2=R4,对于里面电阻的选择

网友:
从楼上图可知,由于输入不带缓冲隔离,R1~R4将决定从Vp、Vn看进去的电路输入阻抗,楼主还应根据信号源的输出电阻和设计精度要求考虑R1~R4的取值。
在这个电路里,可能输入电阻是比失调更需要顾及的主要问题。

网友(2012-09-26):
这里几个电阻值的比例我可以算出来,不过,对于R1阻值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