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 个脉冲一周的旋转编码器,怎么应样去配合200细分1.8度的步进电机呢?

楼主(2009-08-25):
RT
目的是,去防止步进电机失步,掉步!

网友:
不能防止吧,只能纠正。
查一下PID

楼主:
想了一下, 1000个脉冲一周的(0.36度),1.8度的电机。只可以做4细分(1.8/4=0.45 ),再大细分的话,编码器就不行啦。

网友:
不用太在意步进多少细分的(当然不要太低),以旋转编码器的数据为依据来对运行状态做控制。
别外,旋转编码器也可以4细分的,细分后相当于4000个脉冲一周,步进细分可以用高点的,对低速振动有改善。

早就有这样折腾的想法了,手上也有些器件,可惜就是没时间

网友:
补充,步进每转脉冲数要大于旋转编码器每转脉冲数才可能得到最小的编码器分辩率,1000个脉冲一周的编码器不细分的况且下最好配8细分以上的步进驱动

楼主:
【4楼】 shinehjx
兄弟,你开始折腾了没?
我已开始了,不过奇怪的是我的用手转动编码器,读回来的脉冲数就准,一挂在电机上就出读出来脉冲数与步进电机实际脉冲不一致的情况,都搞了两天了,还没搞定啊.

网友:
有编码器,为什么还要用步进电机?

网友(2010-05-11):
回复 网友A:
【4楼】 shinehjx
兄弟,你开始折腾了没?
我已开始了,不过奇怪的是我的用手转动编码器,读回来的脉冲数就准,一挂在电机上就出读出来脉冲数与步进电机实际脉冲不一致的情况,都搞了两天了,还没搞定啊.

把你那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
编码器是可以四倍频的,通过抓捕两路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沿完成的。

网友(2011-10-13):
请问楼主,如果一款编码器例如GPI公司的R119增量式旋转编码器,他的细分值有1,2,4,5,10,16.那这些细分值是人为设置的还是随机的?还是随被测对象的转速变化而变化的?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2012-04-18):
接着折腾吧,到时我也来折腾折腾

网友(2014-07-26):
楼主折腾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