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 返回ERROR:4 处理

楼主(2009-08-25):
我现在在测试掉线重新连接,首先将公网映射的端口关掉,这样启动模块来连接,连不上是正常的,但过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再把公网映射的端口打开,出现error:4 同时再也连不上去了。

error:4 内存申请失败或者BUFFER已经被使用完

AT%IPSEND="FFFFFFFF"

ERROR: 14
AT%ETCPIP?

%ETCPIP:1,"10.143.224.169",,"211.138.180.2","202.102.192.68"

OK
AT%IPOPEN?

%IPOPEN:

OK
AT%IOMODE=1,1,1

OK
AT%IPOPEN="TCP","220.178.77.186",6010

ERROR: 4

网友:
电脑如果遇到软件错乱问题,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重启一下。
到这里也一样。重置TCPIP栈:
AT%IPCLOSE=1
AT%IPCLOSE=5
然后再进行AT%ETCPIP,AT%IPOPEN

建议华为加个ClearStackBuf功能,这样就不用重置PPP连接了。

楼主:
速度好快,试试

楼主:
果然如appcat所说,我关闭了ppp tcp 连接后再从新连接就可以连接成功了。

但请appcat指教ClearStackBuf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
建议遇到
AT%IPOPEN?

%IPOPEN:

OK
执行
AT%IPCLOSE=1 //////////////////////////////////////////建议增加

%IPCLOSE: 1

OK
后再执行
AT%IPOPEN="TCP","220.178.77.186",6010

网友:
ClearStackBuf,是我开玩笑杜撰的啦!我能指挥华为如何开发这个模块,太牛13了吧。

网友(2011-03-28):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遇到ERROR 4了,如果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

674868212@qq.com
qq: 67486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