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O201,抢在官方2.02发布前发布山寨1.2Paul版

楼主(2009-08-25):
由于手上的硬件插JTAG时不小心坏了,要修复后继续FFT的工作了。

简单说明:

短按M键,选择菜单;
SE设置:垂直档位、水平档位、探头倍数,按上下,左右实现垂直档位、水平档位调整;长按M键选择探头倍数。
MO设置:扫描模式、触发模式          ,按上下选择触发模式,左右选择扫描模式。
Tr设置:触发电平、触发灵敏度        ,按上下调整触发电平,左右调整触发灵敏度。长按M消隐触发线
C1设置:十字光标1位置               ,按上下调整水平光标1,左右调整垂直光标1。长按M消隐上次移动的光标
C2设置:十字光标2位置               ,按上下调整水平光标2,左右调整垂直光标2。长按M消隐上次移动的光标 ,长按Play键回到十字光标1菜单
Me选择:测量模式、设置测量显示模式  ,按上下选择测量内容, 按左右选择显示模式(未完成)。
Of设置:x轴偏移、y轴偏移            ,按上下调整垂直偏移,左右调整水平偏移。  长按M消隐水平偏移参考线
Fo设置:输出脉冲频率                ,按上下调整输出频率,左右细调输出频率(未完成)。
FL文件操作                          ,按右键选择保存,按左键选择读取,按上下选择程序号,长按执行选择的操作(我的几个卡都不能操作成功)

网友:
啊Paul的东西,我是越来越喜欢了,下了不收藏,直接就用了。哈哈。谢谢了!

楼主:
试用下来有问题请贴出来啊,文件操作正常吗?

网友:
谢谢,下來试试

网友:
輸入探头衰減怎樣選

楼主:
四楼:

SE设置:垂直档位、水平档位、探头倍数,按上下,左右实现垂直档位、水平档位调整;长按M键选择探头倍数。

网友:
小小建仪,osd 顯示时間较短,遊标閃爍太快

楼主:
osd 顯示时間加长了一点;颜色配置作细微调整;遊标閃爍是故意做的:按下一秒后加快,否则大范围移动太费时间。

楼主:
修正了一些错误:

网友:
越来越喜欢啊Paul的东西

楼主:
下过的有谁能告诉我TF卡是不是能操作啊,我手上的8G,2G,1G,256M全部不行,还请bure官方支持一下啊。

网友:
我的没有事。用的一张旧手机128M。

楼主:
我8G,2G 直接不能启动,1G,256M能启动,也能当U盘靠文件,就是不能保存或读出波形.

网友:
我的是1G 能启动,也能当U盘靠文件,就是不能保存或读出波形.

网友:
我的2G卡有时候也可以保存。

网友:
Paul的固件界面改的真不错!佩服佩服!

对了,Paul、t485409、lwy86还有其他SD卡有问题的朋友,能不能用WINHEX将袖珍示波器插SD卡时的零扇区内容读出来,并贴上来啊?

这是我从淘宝店主提供的2G卡上读出的数据。

怪!今天为什么.jpg .gif .zip 文件都报错传不上来呀?明早再试试!

网友:
paul的用起来更方便,只是我128M TF卡用bure的能读写波形,用paul的不能。

楼主:
没有WINHEX
用Hex Workshop 读的0扇区数据:

下面是1.2版源码,Bure看看有没有可能把你的2.01上新的更新加点进去,好让我们山寨的也能与时俱进。

网友:
我也想要2.01 啊

楼主:
以前的有一个严重错误,需要的请下载下面的固件

网友:
【18楼】 Paul:没有WINHEX 用Hex Workshop 读的0扇区数据:

下面是1.2版源码,Bure看看有没有可能把你的2.01上新的更新加点进去,好让我们山寨的也能与时俱进。

复:能给我一个你的EMAIL地址吗?最近有点忙,你的问题我尽量给你解决!

网友:
我的咭 (原文件名:SD.GIF)

网友:
【22楼】 t485409: 你能不能在WinHex中用鼠标点一下左上方的(Root Directory)图标后,将目录项数据的图片再发上来给我看看?

补充:你是用袖珍示波器工作在U盘模式下,用电脑上运行的WinHex读取插在示波器上SD卡的数据吗?最好是!这样做起码表示示波器硬件已经认出来SD卡了,剩下来只是软件问题。

网友:
改成山寨的了,这个不错,顶一下,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bure : 用袖珍示波器工作在U盘模式下,用电脑上运行的WinHex读取插在示波器上SD卡的数据

网友:
复:【25楼】 t485409

啊哟!大哥啊,你能不能把WinHex调成16进制的模式呀,就像【16】楼的那样。
别说高等数学了,我连算数都快忘光了。这不,你的数据我算来算去,对不对不知道,反正每次结果都不一样。晕!

网友:
对不起,不是有意作弄你,我也很久沒有用过这个東西,忘记了細節

网友:
我的0扇区在这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945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wy86&bbs_id=9999

楼主:
出门一次,回来看到Bure公布电池测量的更正,就及时跟进.顺便,增加了同时显示所有测量项目.
操作方法更新为:
短按M键,选择菜单;
SE设置:垂直档位、水平档位、探头倍数,按上下,左右实现垂直档位、水平档位调整;长按M键选择探头倍数;短按Play启动扫描或暂停扫描 ,长按Play显示或隐藏所有测量项目.
MO设置:扫描模式、触发模式          ,按上下选择触发模式,左右选择扫描模式;短按Play启动扫描或暂停扫描 ,长按Play直接到SE菜单.
Tr设置:触发电平、触发灵敏度        ,按上下调整触发电平,左右调整触发灵敏度。长按M消隐触发线 ;短按Play启动扫描或暂停扫描 ,长按Play直接到SE菜单.
C1设置:十字光标1位置               ,按上下调整水平光标1,左右调整垂直光标1。长按M消隐上次移动的光标;短按Play启动扫描或暂停扫描 ,长按Play直接到SE菜单.
C2设置:十字光标2位置               ,按上下调整水平光标2,左右调整垂直光标2。长按M消隐上次移动的光标 ;长按Play键回到十字光标1菜单
Me选择:测量模式、设置测量显示模式  ,按上下选择测量内容, 长按右键显示所有测量项目,长按左键隐藏;短按Play启动扫描或暂停扫描 ,长按Play直接到SE菜单.
Of设置:x轴偏移、y轴偏移            ,按上下调整垂直偏移,左右调整水平偏移。  长按M消隐水平偏移参考线 ;短按Play启动扫描或暂停扫描 ,长按Play直接到SE菜单.
Fo设置:输出脉冲频率                ,按上下调整输出频率,左右细调输出频率(未完成); 短按Play启动扫描或暂停扫描 ,长按Play直接到SE菜单.
FL文件操作                          ,按右键选择保存,按左键选择读取,按上下选择程序号,长按执行选择的操作(我的几个卡都不能操作成功);短按Play启动扫描或暂停扫描 ,长按Play直接到SE菜单.
长时间不操作,自动回SE菜单。

网友:
【29楼】 Paul

你拿到了bure更新的2.01原程序没有?
还有是否可以采用12x6的字库来再压缩一下画面空间?
传上12x6字库

楼主:
2.01出来了吗?没有2.01的源码,估计拿不到的吧.

网友:
【31楼】 Paul
bure不是问你拿mail地址吗。我以为他给你了,上次我跟他联系,他说也可以有限度开放给我(不能再给第三方),但要等改好才给我。要不你跟他在联系联系。
2.01显示模式改动较大,在原1.0版本也看的出有几种显示模式,可能是透明色!

网友:
【31楼】 Paul :
能给我一个你的EMAIL地址吗?

网友:
Paul
小弟最喜歡"显示所有测量项目"这項功能

楼主:
【33楼】 bure
能给我一个你的EMAIL地址吗?

这是一个以前用的,基本全是垃圾邮件,你先发一个邮件.我再给你另一个邮箱.

网友:
用了【29楼】 Paul 的升级文件,个人感觉已经很好了,能否考虑再加个存储当前设置菜单,按定按键保存设置,按定按键恢复默认设置。开机自动恢复上一次设置。不用每次都调参数。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35楼】 Paul
----------
2.01版bure 版的源程序好像已经做了存储当前设置菜单的功能,等等吧!

楼主:
存储当前设置菜单的功能我也想加的,可是没有可以被识别的TF卡,没法做.不过,官方应该以做好了(没有看过2.01,猜的).请大家耐心等等Bure的发布吧.

楼主:
响应【30楼】 yijian 号召,用12x6 字体,但是,yijian的字体取模有些缺陷,表现为数字及大写字母反显时顶天,影响显示效果,如yijian
有空重新做一个字体文件发上来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
回【41楼】 Paul
不好意思,都怪我做事不认真,已经重做一个12x6的字库,如果有修改的请说,谢谢!

网友:
超级强大的示波器,  好极了
   维修时,用的万用表常用的只有电压档。

网友:
【41楼】 Paul :下了你的和bure的最新固件,试用后,觉得还是你这个界面好用。
发现一个问题,你的版本测直流电压不能显示正确读数。不论多少一律为0.
能否考虑再加个存储当前设置菜单,按定按键保存设置,按定按键恢复默认设置。开机自动恢复上一次设置。不用每次都调参数。
谢谢楼主共享!

楼主:
是的,没有触发时不能显示电压,新的已改正,存储当前设置菜单现在正在学习官方2.01源码,到时一并发布.

楼主:
在Bure的支持下,终于解决了卡的问题(至少我手上的可以了),
    现在参数可以保存了,方法是设置好以后至少保证开机5分钟,或者可以在非SE菜单下长按PLAY键直至出现提示;按住M键开机,可以使用默认的设置。
    文件操作应该也好了,只是,山寨的保存后文件名不会自动递增,要劳驾各位自己选择的。
    scan模式加进去了,也修正了其他一些错误。
限于能力,V2.01的很多代码还不能完全消化,这个版本还是在原来1.1的基础上改的,可又包含了部分2.01的功能,所以暂定1.301吧。
由于这次改动比较多,可能会有很多BUG,请大家下载测试。

-----------------------------------------------
    又增加了触发标记的显示,与官方V2.01不太一样。
    发现在连接USB后容易死机,暂时就将就吧。
    请下过的重新下载
-----------------------------------------------

楼主:
最后一次更新发布,因为我把外壳装好了,以后不太容易接JTAG仿真,修改程序不方便了.
本次更新,修改了:
1)增加游标时间显示,0时间为触发位置,正为触发后,负为触发前.当然没有触发时游标时间显示是不会出现的.
2)改正了正常及单次触发的错误,单次触发可以捕捉突发信号了.
3)现在可以方便地察看全部4096个采样点的波形了.
4)其他很多修改.

源码由于部分参考了官方2.01版的,据说有第三方提供的部分代码,我无从知晓是否使用了那部分,依Bure要求,不发了,见谅.
这个版本总体上还是原来官方1.1版,又自己加了大半代码,所以BUG应该会是很多的,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使用官方2.01版比较保险,我这个山寨的就当作给大家在玩腻了官方固件后想换换口味时多一个选择吧.

网友:
已经试用了,无论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单次触发都相当准,再次证明山寨很强大。。。

网友:
山寨1.3版效果确实不错的

网友:
呵呵!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抛砖引玉了!Pual这块玉实在是太漂亮了。Pual,我想送你一个没有外壳的“砖头”方便你JTAG,好吗?

楼主:
谢谢bure关心,确实很需要一个专门的开发板。
我原来的这个在多次拆装后已面目全非了,所有的螺丝孔全部滑牙,LCD屏上滑了几道口子,现在要依靠AB胶固定外壳,这也是不想也不能再拆的真正原因。如果可能,请再送一套外衣让我重新打扮一下。

网友:
想请教 bure 或者 paul 关于 同步触发扫描

我一直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如何做到同步触发扫描让波形稳定呢 ?

楼主:
就是找出触发位置,然后把找到的点显示在屏上固定位置.

网友:
【53楼】 Paul
积分:288
派别:
来自:
就是找出触发位置,然后把找到的点显示在屏上固定位置.

------------------------------------------------------

找第一个点,从这个点开始显示?

还是要把显示的点都找?

不是很明白,恕我愚钝

/*******************************************************************************
Sync_Trig: 在扫描缓冲区内寻找第一个满足同步触发条件的点
*******************************************************************************/
void Sync_Trig(void)
{
  int Vs;//还未同步则先进行同步
  for(t0=150; t0<(0x1000-X_SIZE);++t0){   //判别同步位置
    if(t0>=(0x1000-DMA_CNDTR1)) break;  //跳空一个周期,等待A/D转换结束
    Vs=120+(Km[Item_Index[Y_SENSITIVITY]]*(2048-Scan_Buffer[t0]))/4096;//转换当前波形点的值
    if(Item_Index[TRIG_SLOPE]==0) {    //触发极性为上升沿触发
      if(Vs<(vt-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Sync==0)) Sync=1; //低于触发阈值下限
      if(Vs>(vt+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Sync==1)) Sync=2; //高于触发阈值上限
    } else {                  //触发极性为下降沿触发
      if(Vs>(vt+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Sync==0)) Sync=1; //高于触发阈值上限
      if(Vs<(vt-Item_Index[TRIG_SENSITIVITY])&&(Sync==1)) Sync=2; //低于触发阈值下限
    }
    if(Sync==2) break;
  }
  X_Counter=0;
  if(t0>=(0x1000-X_SIZE)) Sync=3;//同步不成功标志

}

这段程序没明白,应该是我还没理解如何同步触发

楼主:
注意"if(Sync==2) break;",很明显,找到一个就完事;

网友:
要是能用软件修正波形失真及电压值就更好了

楼主:
软件修正电压值一点没问题,但修正波形失真就不太可能了.

网友:
只有1M吗?感觉低了,以后能提高点吗?感觉10-20M会更加实用

楼主:
由于Bure会提供一套新的硬件,又是周末,所以就把已用504胶上的壳重新撬开了,以后这个就当是开发板专门JTAG了。
又有一些BUG改过来了;
增加了两时间游标间时间增量转化为频率显示的功能,使用方法:
在C1或C2菜单下点按上下按键可在显示时间、显示频率、自动交替三种模式间切换。注意点按上下按键水平游标也会移动,不过好像影响不太大。

网友:
再一次证明了山寨的强大,呵呵,顶Paul 和 bure 两位热心的网友。

楼主:
一点小改进:
   1)现在暂停后也可以对波形进行缩放、位移操作了,这样才像存储示波器嘛。
   2)增强SE菜单时按钮功能:点按上下,左右实现垂直档位、水平档位调整;长按上下,左右实现位置调整;长按M键选择探头倍数;短按Play启动扫描或暂停扫描 ,长按Play显示或隐藏所有测量项目.现在常用的几个操作不用再频繁切换菜单了。

这个版本自己玩着比较满意,请帮忙下载测试,有啥问题或建议最好能提出来,我一个人找BUG好累的。

网友:
非常喜欢Paul哥这个,以后就用你的updata版本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其它非示波器功能呢?

网友:
有没有硬件的原理图和固件代码?这样我们也可以山寨一下了!!!

网友:
这个dso201_V1.3.04Paul版本的储存波形有问题---在FL下不能保存、读取,用DAT2BMP看也会死机。之前用官方V2.01版本没问题,等改进!
Paul哥是否可以把你之前做的“自制电感表,顺便加了几个功能”这些做进去?当然要加相应硬件,希望测试频率能尽量高(最好有200kHz,对做开关电源及D类功放很有帮助,一般数字电桥的1kHz意义不大)。

楼主:
65楼,你FL操作时是否联了USB?若是,拔了再试试,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不联USB正常,就懒得改了.
自制电感表的几个功能不能加了,我不是这个示波器的开发者,硬件不可能去改.再说自制电感表已有了,就没有必要再加进去了.

网友:
没有接USB也是一样,在FL下按“》”键显示“Save Wave to file00X”,再按“《”键显示“Get Wave Curve from file00X”,但没有显示任何波形。模板是用官方的。
“FL文件操作,按右键选择保存,按左键选择读取,按上下选择程序号,长按执行选择的操作”,“长按”---要几秒?5秒也一样。短按也试过,是我操作有误?可否详细讲述,如FL> 按XX >按XX >。。。 储存波形, FL> 按XX >按XX >。。。 读出波形。

楼主:
要长按M键执行选择的操作,对不起,我漏了,你再试试.如果成功,会有提示的.

网友:
【65楼】 samjazz :Paul哥是否可以把你之前做的“自制电感表,顺便加了几个功能”这些做进去?当然要加相应硬件,希望测试频率能尽量高(最好有200kHz,对做开关电源及D类功放很有帮助,一般数字电桥的1kHz意义不大)。

【66楼】 Paul :自制电感表的几个功能不能加了,我不是这个示波器的开发者,硬件不可能去改.再说自制电感表已有了,就没有必要再加进去了。
--------------------------------------------------

我有一个想法:利用标准方波信号输出端,接待测电感,用示波器探头测电感两端的波形,分析不同频率激励下的不同响应,能否计算出电感的数值呢?

网友:
【68楼】 Paul : 要长按M键执行选择的操作,对不起,我漏了,你再试试.如果成功,会有提示的.

可以保存,也可以在示波器上读取。但是在电脑用DAT2BMP看还是不行。

【69楼】 bure : 利用标准方波信号输出端,接待测电感,用示波器探头测电感两端的波形,分析不同频率激励下的不同响应,能否计算出电感的数值呢?

盼望中。

网友:
按存储时提示FILE NOT EXIT是怎么回事

楼主:
SE下长按左右键没反应估计没有触发,请检查是否正确设置触发条件.
FO下左右键没反应是因为本来就还没有做那部分功能(输出频率细调).

楼主:
【70楼】 samjazz
可以保存,也可以在示波器上读取。但是在电脑用DAT2BMP看还是不行。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现在正常.你用读卡器试试是不是能读出卡上的文件.

网友:
Paul  小弟不记得长按 M 或是 PLAY ,最後显示所有测量项目的小方格內全黑,所有项目都不能显示,最不幸就是还寫入了 CONFIG.DAT ,每次开机都是这样,要从新寫入 CONFIG.DAT 才能解決

楼主:
【74楼】 t485409
显示所有测量项目的小方格內全黑的问题,我估计你肯定在正常触发档但又没有被触发,因为这是根本没有采样到数据也就算不出什么来了.

网友:
【75楼】 Paul 你估計正確
但是連项目名和 0.00 也沒有显示,只是全黑

楼主:
是这样的,显示0.00与不现示好像区别不大,不过下次更新可以给你显示一下.
出现这种情况,根本不用重写CONFIG的,有触发了自然就显示了.

网友:
【73楼】 Paul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现在正常.你用读卡器试试是不是能读出卡上的文件.

用读卡器试试能读出卡上的文件,用示波器就是不行,奇怪。

网友:
【78楼】 samjazz:用读卡器试试能读出卡上的文件,用示波器就是不行,奇怪。

-------------------------------------

是SD卡的问题!一般的读卡器采用SDIO并行模式,袖珍示波器上采用的是SPI串行模式,你的SD卡可能是山寨版,不支持SPI串行模式。

网友:
【79楼】 bure  是SD卡的问题!一般的读卡器采用SDIO并行模式,袖珍示波器上采用的是SPI串行模式,你的SD卡可能是山寨版,不支持SPI串行模式。

我这个256M的卡应该不会吧?! 问题是用官方2.01版本就可以,只是这个dso201_V1.3.04Paul版本不行而已。也可以在示波器上直接读取。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原来的sd卡部分源码,发现在初始化时没有先用低速率发80个左右的脉冲,然后再转换到正常的速率,这样有些卡可能就不能正常初始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没有那种卡没法测试,只能是猜测了.下面是改过的固件,samjazz 可以试试.同时,【74楼】 t485409 说的问题也改进了,请t485409也下载试试.

网友:
下载试用下先

网友:
下载试用,问题解决了!Paul哥好嘢!

【69楼】 bure : 利用标准方波信号输出端,接待测电感,用示波器探头测电感两端的波形,分析不同频率激励下的不同响应,能否计算出电感的数值呢?

这个不知道是否可以?盼望中。

网友:
我的波形存储还是不行,具体表现为:如果用电脑格式好了的卡装入后,选存储,显示FILE NOT EXIST,如果用电脑查看存储卡上的内容,电脑显示存储卡没有格式化,可是格式化不能完成,求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84楼】 jingboxu :我的波形存储还是不行,具体表现为:如果用电脑格式好了的卡装入后,选存储,显示FILE NOT EXIST,如果用电脑查看存储卡上的内容,电脑显示存储卡没有格式化,可是格式化不能完成,求问题怎么解决啊

-----------------------------------------------

出现这种情况,表明SD卡的SIO模式与SPI模式的存储分区映射不同,必须连在示波器上用电脑格式化,这个格式化(选快速模式)的时间可能很长,请耐心等待。我遇到一个2G的卡,快速格式化竟然需要18分钟。

网友:
帮忙介绍什么样的存储卡能用在这个示波器上,我现在的这两个都不行,一个4G的装上后根本进入不了界面,另外一个1G的有时提示没有格式化,却用电脑不能完成格式化,要么用读卡器格式化后装上却显示FILE NOT EXIST

网友:
【86楼】 jingboxu:帮忙介绍什么样的存储卡能用在这个示波器上,我现在的这两个都不行,一个4G的装上后根本进入不了界面,另外一个1G的有时提示没有格式化,却用电脑不能完成格式化,要么用读卡器格式化后装上却显示FILE NOT EXIST

--------------------------------

看来你的卡不支持SPI模式。选小容量的卡(512或以下),或者是贵一点的卡(完全兼容SD卡规范的)。

网友:
存储卡有试过几个牌子。KingMAX(台湾产),KingSton(台湾产),ScanDisk都可以;2G以下的都试过。其它的未知。

楼主:
发布1.4版
主要更改:
1)波形显示模块重写,再不会出现麻斑了.
2)SCAN模式重写
3)参考波形显示0位标记,变换档位不会消失.在FL菜单下,长按上下按钮,参考波形位置移动,长按左按钮,隐藏参考波形,长按右按钮,显示参考波形.
4)增加了电压校正。
    使用方法:
            a)零位校正
              按住左键开机,短接探头,打开测量显示。短按上下按钮选择校正的档位,短按左或右键至显示的平均电压最接近0V。
            b)增益校正
              准备一个基准电源,按住右键开机,探头接基准电源,打开测量显示。短按上下按钮选择校正的档位,短按左或右键至显示的平均电压最接近基准电源值。
            完成后短按M键一次,再长按play键保存。
    如按住M键开机,将不使用保存的校正数据。
5)为避免USB充电时示波器显示缓慢,正常开机将屏蔽USB通讯,此时PC会显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要使用USB通讯,请按住PLAY键开机。

网友:
DS0201-V1.4怎么不能下载

网友(2009-09-24):
DS0201-V1.4怎么不能下载,Paul能否重新上传?

网友:
paul:
DS0201-V1.4还是下载不了.请重新上传一下!

楼主:
重新上传山寨1.4

网友:
由于Paul的版本操作与官方的出入很大,特意整理了一下Paul1.4版本的使用说明,以方便大家使用。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
【93楼】 Paul
积分:308
派别:
来自:
重新上传山寨1.4

------------------

想学习一下源代码,不知道能否分享一下,谢谢了哈

网友:
1.4版终于使我的TF卡能存储数据波形了,太感谢了

网友:
Paul : V1.4版本用起来有两个小问题能不能再改进下啊。
1、切换扫描时间时,屏幕最左边一格刷新太慢,好象显示不同步,有好几秒才能更新过来。
2、在暂停扫描时,看到的图片有点抖,屏好象还在刷新,能不能不用刷新?
谢谢啦!

楼主:
【98楼】 yhyf_heart
Paul : V1.4版本用起来有两个小问题能不能再改进下啊。
1、切换扫描时间时,屏幕最左边一格刷新太慢,好象显示不同步,有好几秒才能更新过来。
2、在暂停扫描时,看到的图片有点抖,屏好象还在刷新,能不能不用刷新?

你下的可能不是最后发布的版本,我记得好像改过了.

网友(2009-10-26):
强大的山寨版!!

网友:
Paul:我今天又试了一下,确认用的是你的最新版软件,还是这个现象,可能是你记错了,呵呵。有空再帮忙改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请教Paul,没有TF卡就没法保存的校正数据吗??现在每次开机的参数都要重新调。。。。。。

网友:
STM32没看到内部有EEPROM,没地方存,只能存在外部TF卡里了吧。

网友:
请问 Paul, 我们有可能在近期看到 FFT 的功能吗?

楼主:
不能,仅供自娱自乐了.

网友:
天啊! 惊闻恶耗, 比马子离开的打击还要大, 不用这样冲动的, 再考虑吧!

网友:
楼主:昨天下载了V1.4版,怎么也出现了【67楼】 samjazz 所说的现象,不能存储,先前用bure的2.01版没问题啊!

楼主:
卡的问题我也帮不到你了,手里没有你哪种卡,没法调试.建议你还是用回官方固件,对不起了.

网友:
Paul : V1.4版本用起来有两个小问题能不能再改进下啊?谢谢了。详见【98楼】。

楼主:
【109楼】 yhyf_heart
1、切换扫描时间时,屏幕最左边一格刷新太慢,好象显示不同步,有好几秒才能更新过来。
   扫描模式下,用新的数据替换老的数据,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是对的.
2、在暂停扫描时,看到的图片有点抖,屏好象还在刷新,能不能不用刷新?
   扫描模式下安暂停并不马上停止而是等到扫满一屏才停下,这是我故意做成这样的,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只是我个人喜好这样。
最后,我对这个东西的原理及官方程序的理解也是很肤浅的,所以也不可能做出能满足各种口味的固件的,好在我不是这个东西的开发者,并不承担支持的义务。

网友:
Paul :
     我将两台袖珍示波器一个升级到2.01版,用的是同一个金士顿2G卡,在2.01版没有问题,另一台改成1.4版便出现不能存储的问题,再换安到2.01版的那一台,也不能存储了,插到电脑上一看却要求“格式化”,你说不是很奇怪?后来发现可能有一台示波器可能有问题,但还没有肯定!

网友:
又折腾一阵,两台机来回折腾,看来机子没问题,以后换换卡再看。

网友(2009-12-22):
can any one share me Paul 1.4 source code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0-02-26):
不知道LZ能不能提供下联系方式...

我们需要在这个paul版本firmware基础上修改一般我们自己的UI界面,希望能联系到LZ,或者其他有兴趣的可以联系下我。

具体内容和报酬面议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遗憾我帮补了你.
原因是原作者Bure要求不能公开,据说是因为有第三方源码被引用.我已承诺永久遵守这一规则。
还有,非常讨厌“报酬面议”等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东西是Bure辛苦劳作的结果,我不会拿这个来谋取不义之财。

网友:
淡定淡定...

1. 不需要公开,可以跟提供“山寨paul版”一样只提供duf更新firmware ;
2. 或者直接在我们提供的源码基础上修改;
3. 关于对DS0201示波器修改新版本的事情已经知会作者Bure并有沟通,但是Bure时间有限并无空闲时间做个新UI;
4.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付出了劳动,根据付出拿相应报酬是应该的,为何是不义?

我们只是需要根据我们的具体需求修改一版新的UI,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功能,跟菜单显示方式。发现Paul版本跟我们需要的十分相近,但是水平跟时间有限,所以才想联系你如果有兴趣跟有空的话可以帮我们修改一个版本。

我们肯定不是直接把Bure的辛苦劳动后公布出来的开源成果直接Copy生产使用,虽然是开源但是我们也非常尊重Bure的劳动成果,所以一直都有沟通合作。

网友:
回【117楼】 freezing
----------------------
对于开源的袖珍示波器,一直我和Bure都在探讨一种有利于原创、二次开发和用户的方式,由于国内没有一种可以参考的模式,国外的模式各种的条文也越看越糊涂,敢情不符合国内的用户。

现在基本上采用下面方式进行:
整个示波器的软件分为三部分
1,引导装载(Bootload)---放置基础硬件参数和序列号。由厂家收费提供,是厂家挣取利润的标志部分。

2,函数库(LIB)---放置示波器各种功能函数,由厂家免费提供不定期升级的固件(firmware-LIB)和函数调用手册,供用户下载使用,该部分不提供原代码。

3,应用程序(APP)---放置示波器各种使用功能和界面,由厂家免费提供不定期升级的固件(firmware-App)和原代码,厂家的原代码编写以简单易读、不追求技巧和效率为原则,以范例为编写风格,留有用户优化和拓展空间。

对于用户的应用程序二次开发,我们是保持支持的态度,没有任何署名、修改、开源和利润分成的管制,也希望用户在二次开发获得利润和用户的赞许,以提高对二次开发者的辛苦劳作的认可,厂家在产品利润达到良性时会对二次开发增加技术咨询和指导服务。

网友(2010-04-03):
paul:
   你写的固件实在是很好很实用!
   1.4版本固件“运行/暂停”键的英文拼写是否有误。“paushed”是否指“paused”。能否勘正并发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