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似乎很冷清,没人关心基准源?咱们用分立搭一个如何?

楼主(2009-08-25):
rt

ltz和lm美国货,搭个分立的如何?

网友:
我不是推出三个了吗

楼主:
都是别人的核。

用2脚和3脚的搭个真分立的核如何。

网友:
晕菜,难道用稳压管当基准?

楼主:
过去的基准都是稳压管反串联

网友:
所谓的"反串联"稳压管,做得好还是很好的,比如1N829,8位半的表都用它做基准,我的5位半表R6551也是用它做基准,但这个东西似乎很难买到.就算买到性能也不一定好.

国产的很多 ,我拥有2DW7,2DW230,2DW231,2DW233,但测试下来,性能很差,差到我提不起对它们的任何兴趣.

其实,LTZ1000,LM399,SAZ263这些稳压器件也是基于"反串联"的稳压管,只是工艺上比较讲究,或者加了恒温电路而已,应用起来更加方便.

网友:
jj换的头像是你LP的PP?

楼主:
楼上缺德:)

楼主:
2DW系列太老了,老大哥的技术,老大哥都没了。

可以用NPN或者PNP+运放+补偿,尽量少调整
温度补偿用PT100/1000这种便宜货

有点难度,不过据说NPN CE击穿后的电压相当稳定,不妨一试

网友:
jj换的头像是你LP的PP?

*************************

头像的右边是我

网友:
1N829也不是普通的稳压管啊,难买还不如买IC呢

网友:
随电流还变化,用起来岂不是很麻烦?

楼主:
电流是好说的,几毫安的电流源用个431就很好,况且稳压管电压随电流变化极小,温度是最主要的问题。

网友(2009-12-08):
我看大半的分立基准源基本都是431,哈哈

网友(2010-02-03):
这个我看行。
关键是如何挑选温度系数曲线正负完全对称的管。
说不定也能PIN一个超过0.3PPM的基准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