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自己开的段式液晶的驱动板……征求意见!

楼主(2009-08-25):
驱动板简单画了一下,现在的设计是用EL背光的。各位大佬看看有没有问题哈!没问题过两天就打样了……

另外:阿莫,我给你邮箱发了邮件,关于咱论坛朋友一起开的段式液晶的,你查收一下。

网友:
你那几个小人的什么意思呀!

楼主:
这个……基本是用来表达一种概念……电子工程师的人性化的一面。

网友:
最左边那个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其它真的不知道您想表达什么?是看不懂

网友:
看这个贴子

不过  本人不看好EL背光
(本人没参与此次活动,不对以上言论负责)

网友:
最左边那个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其它真的不知道您想表达什么?是看不懂

-------------------------------
非要看出什么意思来,真没意思。 一看就是理科生啊 :)

楼主:
基本上是一个人在爬山,而上面有个家伙在偷偷砸他,而背后也有人在下黑手,当然背后还有人……基本上国内做事就是这样了。

5楼说说不看好EL背光的意思。

网友:
也不明白为什么用EL背光,对diy来说 led的好处是明显滴。

楼主:
如果采用LED背光,每只液晶会增加将近3元的导光板成本。这个液晶的初衷是很少使用背光的,因此在考虑价格的情况下只能舍弃LED背光方案。而在驱动板上放上EL背光,则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比较容易的增加背光。

这是个很艰难的抉择,最后我的判断是网友买这个液晶,在主要的应用环境中,不需要使用背光。因此我选择了降低成本的方案,否则每块液晶的价格就是11块左右了……

网友:
lz,dev.abuzhu@gmail.com是你的私人邮箱吗?

网友:
纯粹的瞎掰两句,请勿砸砖:

1)用HT1621的话,最好用单面板布通,可以节约成本;
2)LED背光与EL背光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唯一的缺点是背光板开模成本比较高。
3)LCD插脚的焊盘以及里边的孔径尽量大一点,我一般对这类100mil间距的焊盘插脚,是用80mil的焊盘直径+40mil的孔径,如果是单面板的话,焊盘外径可能会使用80×120mil的大焊盘,这样可以大大增强附着力,可以方便调试和DIY过程中多次焊接和修改而不会造成焊盘脱落。
4)同样的,走线铜箔尽量粗一点吧,在不影响布线和安全间距的前提下,粗一点,否则太经不起折腾了。

网友:
没有泪滴?
支持LED背光...
EL芯片也不便宜吧?

网友:
板画的有意思

网友:
高压部分,铺铜间距是不是应该稍大一点?

网友:
我觉得,小人既然出来了,那就

再多几个小人吧
小人很赞

网友:
另外这个驱动板以及上面的元件要多少钱呢

楼主:
板子看面积,每cm2   0.08元,HT1621   2元,晶体+电容等 1元

可选件:蜂鸣器 0.50

背光系统:价格还没回来哪。

网友:
楼主你是BUAIJUN吗?

楼主:
报告19楼,俺不幸不是你说的这个人……
其他各楼:多谢建议,会在正式的板上体现的。

网友:
这个板真的是很有意思

网友:
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陌生地域拎着酱油瓶情绪稳定地紧张围观中。。。

网友(2009-10-01):
楼主,做事没的说,但偾事不平,但又很无耐!不过有此平台,觅得一方乐土,也算不错!!!GOODLUCK

网友:
也想学学 不知道有没有傻姑教材

网友:
支持大家集思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