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帮忙分析下这个充电电路

楼主(2009-08-25):
(无正文)

网友:
IC1恒流,1C2恒压,IC3控制。完毕!

楼主:
谢谢楼上 我也知道这三个IC的功能。不知道继电器什么时间会动作改变触点,还有LED1,LED2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2009-10-17):
红灯-----恒压。绿灯------恒流。
电池电压高的时候,继电器动作。

网友(2010-12-11):
小电路啊!

网友:
上电的时候IC1以1.25/1.8的电流恒流充电,红绿灯都亮,用双色管看来就是黄色的。

充到一定程序导致电池电压也就是IC同相端电压上升到高过反相端(反相端用稳压管做了个基准,调RP可调这个基准电压)的时候,由于LM358在这里就是个比较器,比较器翻转,导致可控硅VS导通,驱动了继电器将充电电流由IC1的恒流转入IC2的恒压(R2可调)。

此时由于可控硅导通,绿灯电压不够不能亮,红灯通过VCC到可控硅通路,红灯亮绿灯灭。

由于是可控硅,所以可以避免继电器跳的瞬间由于电池充电掉电电压降低LM358翻转回去。

要使电路重新进入恒流工作必须让可控硅掉电“复位”才行。

网友:
你这电路太复杂了,还有两个LM317,不如改成下面这个,简单好用,就是压差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