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信号线每次上电舵机就会转

楼主(2009-08-25):
前两天舵机还能定位,现在写入程序舵机只是以很小角度来回摆动。更奇怪的是,我不接信号线每次上电舵机就会转一定角度。我试了一下这样大概能转过一百八十多度。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0-01-26):
    噪声信号,我也遇到。我是先开控制信号,再开舵机。

网友:
ls正解,噪声信号,建议先输入脉冲后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