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刚接上被测电路板就冒烟了

楼主(2009-08-25):
被测电路板为-48V电源供电(也就是说正极为参考),到板上后,我当+48V用的,负极为参考

之前用tektronix的一个黑白屏的小示波器测量时,示波器地接夹接的+48V的负极,没出现过问题、

今天换了个示波器,tektronix DP4000系列的,当地线夹刚接触48V负极时,就发出火花,不管它,继续将地线夹

夹到被测板负极,瞬间接地线就冒烟了

问题分析如下:
    泰克的示波器电源插头为三端,所以探头地线夹接了插座里除了火线,零线外的那个地,而我用的-48V电源,它是以正极作参考的,
于是其正极是接地的,所以示波器探头地和48V电源负极有48V的电压差。
    用万用表实测,示波器地线夹与被测板负极确有50几V的电压差,与被测板正极约3V电压差。

    由此,问题是明了的,探头地与被测板我选的参考地有电压差,不能直接相连。

论坛里之前有个相关的问题: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0883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探头&bbs_id=3053

现在也没有隔离变压器等,示波器与48V电源无法陋离开,那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测试呢?

探头地线夹上串个电容隔直? 干脆以48V正极作参考地?

网友:
可以把三眼插头的中间一个脚想办法断开,示波器的供电用2眼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示波器要接隔离变压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我刚在网上又搜了下,发现别人都是这么干的
示波器不接地是个好办法

网友:
补充,万用表量过,示波器探头的地和三眼插头的安全接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办法就是编程二眼插头。

楼主:
谢谢关注!

总结一下:

为了避免在接入示波器时,导致线路板上的某些芯片突然爆炸,有四钟办法:

1、将示波器电源的地线悬空不接;
2、将示波器电源用隔离变压器隔离供电;
3、采购差分输入探头;
4、将板子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而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只要我们注意板子上要夹探头夹子的地方与示波器探头夹子没有电位差就安全了,最好的习惯是在夹夹子时先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我测试交流电源都是把插头中间那个给干掉,这个时候,没有接地的排插就显得多么重要了,哈哈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一定要隔离,我有一次搞直流焊机,差点出大问题呀!

网友(2009-10-05):
建议还是用隔离的好

网友:
泰克的正常 他的表笔地和机壳是共地的 如果你的示波器和被测电路电源不在一个地平面的话 接上就出问题 普原和安捷伦没事

网友:
问问
楼上说 普原和安捷伦没事  是指代什么?

网友:
我的普源也是这样搞爆了一个开关电源,后来买了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