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无刷直流电机作为机器人驱动的请进

楼主(2009-08-25):
我想做一个用无刷直流电机作为驱动的仿人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的个头比较大,故而舵机不能胜任。想问做过的人几个问题。
1、由于首次尝试无刷直流电机故而想买现成的驱动器以及电机。各位给推荐一下,哪个公司的产品好一些。当然如果有人做过驱动器的设计,可否给一些经验,我其实也想自己做。
2、关于主控制板,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基于,FPGA\DSP的。本人也想追随主流。大家给点建议,还是买现成的,哪里的产品好。由于初次接触无刷直流电机,所以问的问题可能有问题。
3、希望做过的人给一点这方面的建议。主要还是控制板,驱动器方面的,以及一些经验吧。
4、谢谢各位了。

网友:
哈哈,,太好,,又多了一位一条路的朋友。。。这个“真人机器人项目”,目前就等老板批钱下来。。。

目前闲得,,就飞了几种航模直升机。。。对无刷电动机,有小小了解,,也在看“四轴”的无刷电调。。

但是:真人机器人不同与飞行器,,飞行器只要求“单方向旋转”!!

机器人:得是正转、反转都要转。。。所以:若是要保留足够的力量,机器人必须使用“有感无刷电动机”!

“有感无刷电动机”用在航模车上较多,,,深圳“好赢科技”的100A航模车用有感无刷电调,感觉质量不错。

(价格很贵)但是,这些电调、、电机的瞬时功率都很大,2000W到3000W都有。做出来的机器人力量绝对OK。

楼主:
看了,你说的你要做的机器人项目。我觉得刚开始还是以模仿为主要好,如果自己在从头开始研发,那金钱和时间就太多了。航模和机器人的用的电机是一样的。你说的你要用的电机2000w,不知是什么样的机器人要这么大的功率,光这种电机的个头就够大的。那这个东西的多重啊。

网友:
首先说:我自己可没那么多钱钱!!得等上面批经费。。

2000W左右的航模无刷电动机,应该是重量最轻的产品了,估计有400克重。(与普通工业品相比较)60克的就有300瓦极限功率。

算一算,一个人扛重物的功率,应该有  700瓦  左右,,给机器人选 2000瓦 的电动机,做机器脚。。应该是具备一定的功率储备量。
————(况且:航模电动机也不可能:长时间连续以“极限功率”运转,这就是提出的2000瓦极限功率持续20秒的观点)————
————(况且:40C 的聚合物锂电池:理论放电时间:就只有90秒的时间)————

————400克的电动机装在一条机器腿上再加上3AH的高倍率聚合物锂电池,估计总重量就有900克了————

你说得对: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已经有的成果经验。肯定不会全部从头再来。1米4的身高的实用机器人,不是小舵机就能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