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玩魔方的机器!

楼主(2009-08-2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想法,做个机器人玩魔方,网上有这样的视频,貌似用的是最短还原路径!

网友:
你还是先写一个解魔方的软件吧

网友:
机器人的魔方还原可以按照CFOP的方法来,只要第一步十字好了,剩下的按套路来,都是已知的那么几种情况,全写成数据保存下来估计也没几K,51都可以。
所以知道CFOP后,魔方的还原就变得没那么好玩了。我现在用基础方法+加CFOP的最后1步,基本在3分以内就能还原。

以上都是年初闲的时候学的。

网友:
网上有很多用乐高机器人来解魔方的
不过我更倾向于做一个能够自动恢复的魔方:)

http://www.chinavid.com/news/2008-3-26/083265071587.htm

网友:
试过最快1分30秒,大多数时候都是2分10几秒。其实公式熟悉后影响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操作的手势。

网友:
世界纪录是7.08秒,CPU可以算得很快,但是机械手做到这个速度有难度。

网友:
CFOP法 (Cross+F2L+OLL+PLL)还原魔方的速度很快,但是需要掌握119个公式(41+57+21)

我那时学魔方,可不知道这方法。我用的公式只有4个(1对中层棱块 2对顶层十字 3角旋 4角移)。转成功 要200左右步。提高速度主要在于要有个好魔方,1秒钟能转5-10步的。

后来我又自发现了很多公式,其中有20步实现“中心块”转180度的公式。
////////////////中心块 的转动必须在上面有字的的 魔方上才能体现出来。单色的是看不出的。

网友:
一直在3分鐘左右還原~

网友:
乐高NXT有不少,可以去找一下“Tilted Twister”

网友:
N年前出差时用OPENGL写过一个3D魔方的模型程序,不过算法没研究过,只能鼠标+键盘玩
鼠标可3轴转动整个模型,键盘可模拟魔方旋转动作,键盘定义如下:

R:右面顺转90度
Alt+R:右面逆转90度
L:左面顺转90度
Alt+L:左面逆转90度

F:前面顺转90度
Alt+F:前面逆转90度
B:后面顺转90度
Alt+B:后面逆转90度

U:上面顺转90度
Alt+U:上面逆转90度
D:下面顺转90度
Alt+D:下面逆转90度

所有复杂魔方动作都可以用这12步组成,本想把这12步定义成魔方语言,存储在文本或XML文件中
这样就可以给解算算法一个通用接口了,后来出差结束就没用做了

网友:
哈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
哈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好像还要颜色识别吧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机器人最重要的是程序。而且,楼主必须是魔方高手。

楼主:
我也觉得最难的是机械部分,网上看过别人的视频,自己也想象一下,原理倒是不难

网友:
日本安川有这样的机器人,原来在展会上拍过照片,遗憾被无意删掉了

网友:
为什么不装在魔方里面?六个轴电机+码盘。角块的状态可以有旋转顺序推导。直接旋转还原。

网友:
要做就做一个电子魔方..

网友:
好牛的专业人才,我的努力学习啊,我还不知这方面大有人在!

网友(2009-12-13):
3楼提到的那个机器人解魔方的视频

机器人解魔方

网友:
今年的NIDays2009上面NI就展出了这样一个Demo,解6个面好像是8秒的样子,离世界纪录还差一点点,据说再快的话魔方会碎掉……

魔方机器 (原文件名:cube.jpg)

网友:
花上个把小时始终没能解出魔方的人默默飘走~~~~

网友:
我大概80~90秒能还原魔方。

网友:
O(∩_∩)O~ 我为楼上作证 一魔方强人 大一时就和我说要做解魔方的机器

网友:
汗,我和6楼一样。。。

我那时学魔方,可不知道这方法。我用的公式只有4个(1对中层棱块 2对顶层十字 3角旋 4角移)。转成功 要200左右步。

我琢磨了几个公式以后,就用这几个公式反复组合,搞定了魔方,然后就扔在一边,没再研究,解一个魔方要近5分钟。。。

网友(2010-01-12):
我用手还原三阶只需要三十秒,但估计,三年,我也做不出来这机器,差得太远了。。。

网友(2011-06-15):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装在魔方里面?六个轴电机+码盘。角块的状态可以有旋转顺序推导。直接旋转还原。

呵呵,LS没玩过魔方吧,魔方里面剩余的空间不够,机械结构也比较复杂,三阶的还可以,四阶,五阶的里面结构复杂的一B.

网友:
可以把魔方做大一些啊,比如直径半米左右,空间足够了,我也觉得自己会还原的魔方更有意思

网友:
磁悬浮自还原的有意思

网友:
最快要1分钟还原三阶。。
去他这里看看吧,动力老男孩,做的挺好的,链接http://www.diy-robots.com/?page_id=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