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晶体管输出功率管的型号?

楼主(2009-08-25):
请问西门子S7-200晶体管输出功率管的型号是什么?还有,输出部分的光耦是什么型号的?谢谢了!

网友:
给你个三菱PLC的C5134

相机太差拍的不是很好.最新版FX3U

网友:
下次把有空把手头的伺服控制器拆解一下.

楼主:
谢谢!我对三菱的不了解。
楼主的fx3u是NPN输出的还是PNP输出的?S7-200是PNP输出的。

楼主:
已经查到,功率管为安森美N沟道MOS管,型号为NTD2955。光耦为双通道NPN晶体管输出型,原型号不好找,可用飞兆公司的MOCD207/217M来替代。

网友(2009-09-28):
有没有人有这个电路图啊,最好贴上来,谢谢!

网友A:
谁有西门子MOS输出的电路图?里面的电路结构可以参考下,毕竟包含了过压保护,感性负载切断保护,和电源掉电保护

网友:
我也很想学习一下西门子PLC里面的MOS电路

网友(2012-03-30):
我有个西门子s7-200,打开电路没分析出来,功率管应该是std10p,后面接片子:
“-2035
v721y68”
不知道是什么东东,网上查不到。

网友(2013-01-29):
引用 网友A:
谁有西门子MOS输出的电路图?里面的电路结构可以参考下,毕竟包含了过压保护,感性负载切断保护,和电源掉电 ...

同求啊,最近做个需要隔离的,就想学习下,但是翻了好几天也没找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