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烧写程序的事,请教Pitolan

楼主(2009-08-25):
关注四轴好久了,由于前段时间总加班,今天终于得空把电调板试了一下,我把电调的test程序烧写进去,通电LED2亮一下,然后LED1闪几下,电动机先抖动几下,然后电动机就转起来了。随后我想换个其它版本程序,可再烧写不进去了。请问Pitolan烧写了测试文件后,如果再更换其它版本的文件如何才能烧写进去,刚接触这个请不要见笑。请Pitolan多指教。

网友:
是不是锁住了的?

网友:
【楼主位】 spdshmt

要rest, 电机正在运转的时候是不用用uart写程序的

网友:
【楼主位】 spdshmt

你按 RickyZhou 方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可以重烧Bootloader。

楼主:
我把电调板和调试板和电脑连接好,通电,过一会电动机就转动了。请问RickyZhou在什么地方rest.我在Kopter_Tool没有找到rest.请多指教。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TO 楼主
电机在跑测序的时候。。这时不能UPDATE.....呵呵!。。方法ROCKYZHOU都说了。。TKS

楼主:
谢谢 GL516 今天重写了一下,已经可以写入程序了,并且可以Kopter_Tool控制转速了。,电调可以工作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