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提供一款双路或多路精密运放(且廉价一些)的型号可以取代OP07

楼主(2009-08-25):
请教高手提供一款双路精密运放的型号可以取代OP07,op07是单路的,设计的电路需要很多运放,所以单路的不太适合,本来使用OPA2277,但是查了一下需要20多大洋,太贵了。请大侠提供型号,谢谢!

网友:
你能接手多少成本啊  op2177  16

网友:
OP07才一两块钱还要更便宜的?那估计只有358之类的了。双运放大部分和OP07的引脚不兼容,不能直接替换。OP07的输入偏置电压很低,这个参数比它好的芯片还真是不多,比它好的芯片估计价格就高多了。这是这个芯片的特点。你的电路对哪个参数要求比较高,得根据这个比较高的参数去选取。

网友(2016-12-26):
同求一样的运放芯片

网友:
OPA2188够精密了吧,价格也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