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VR单片机的加密

楼主(2009-08-25):
已经成功调试完毕,准备实际应用了,可是如何加密对程序进行保护?
我用的M16和M32,对LB1 LB2编程也还是可以读出来。怎么办?

楼主:
不能加密么?

网友:
加密了也只要花几百元就能破解出来

楼主:
不管了 外围电路是导师设计的 他的电路更重要

网友:
扯淡的事,那我看你的程序也不值得的加密。

网友:
马潮老师爷太直接了!

网友:
不是直接。如果硬件电路能加密,别人已经不能拷贝复制的,软件拷贝就没有用了。因为硬件不同,软件就不一样,况且从FLASH中得到的都是二进制数据。

正是由于现在硬件连接比较简单,就几片芯片,容易被栲板,所以才显出代码加密的重要。

网友:
你还是考虑在软件上下点功夫,我见过一款国外的产品,用的是AVR 单片机,每台机器都有唯一ID, 保存在单片机中。单片机解密后的代码只要修改一个字节就不能用。能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别人要是拷贝你的产品也能留下证据。便于你将来采取法律手段。AVR 单片机本身硬件加密意义不大,现在解密费用都很便宜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软件就不用加密了 老板的电路绝对是不能拷贝的
多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