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roteus 7.5SP3中能不能完整地仿真M16 BOOT LOADER 代码实现的功能啊

楼主(2009-08-25):
如题,我在仿真时串口通讯正常,但是在写入FLASH操作时报一大堆的错误信息,不知道没有没办法实现这样的仿真

网友:
我也想仿真bootloader,没有成功,好像proteus有bug,所以只能按照普通程序进行仿真,最后在烧录到boot区。

楼主:
这个不一定是BUG,也许是模型本来就没有提供这部分功能吧,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网友(2010-04-06):
我看到Proteus的里有一个ARM的例子,里面的程序项可以填两个hex文件,运行正常,而我用m16时就不行,如果填了两个hex,一个boot,一个app,就会报错
看来,想调试bootloader的话,还得老老实实的做块板,下到片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