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SP 库 FIR 滤波 函数fir_16by16_stm32计算好像不准啊

楼主(2009-08-26):
目前工程中要用到FIR 滤波,先验证一下该函数的正确性。我自己生成一个正弦波,调用STM32 DSP函数库中的FIR 滤波函数fir_16by16_stm32,进行8阶滤波 发现该函数的输出数组与输入数组 值相差很大,有100多倍,与matlab仿真结果也相差很大。不知什么原因,有没有人用过或验证过这个滤波函数啊?
   现粘贴部分代码,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啊!
#define M 9 /*number of coefficients*/
#define N NPT+1-M /*number of output samples*/
int out[NPT+1-M];/*filter output vector*/
short fY[NPT];/*filter input vector*/

  float freq;
  float fFs=100;//生成的正弦波100个点 一个周期
  u16 hx[9]={16,47,124,205,240,205,124,47,16};/*filter coefficients vector*/;
  //FIR滤波系数由matlab 生成,由于系数要求是unsigned shor型的,所以系数都乘以了1024
  for (freq=0,i=0; freq <1024; freq++,i++)
  {
    fY=2048+(short)1024*sin(PI2*((float)freq/(float)fFs));//生成正弦波
  }
  fir_coefs.nh = M; /* Number of Coefficients for FIR*/
  fir_coefs.h = hx; /*Pointer on FIR coefficient vector*/

  fir_16by16_stm32(out,fY,&fir_coefs,NPT+1-M);/*performs the FIR filtering*/

  //由于系数乘以了1024,所以我们将结果 除以1024,这点已在matlab上验证过了
    for(i=0;i<NPT+1-M;i++)
   {
  out=out/1024;
   }

通过设断点 ,查看watch对比fY和out 数组中的内容发现值相差很大,有100多倍。而用matlab 则不会现张贴 matlab m文件的内容
clear
%编写
fs=5000
N=1024

n=0:N-1;
t=n/fs;
t=0:1:1024;
x=2048+1024*sin(2*pi*t/100);
figure;
plot(x);

%得出滤波器的阶数n=8,beta=3.4
fc1=200
w1=2*fc1/fs;     %将模拟滤波器的技术指标转换为数字滤波器的技术指标
%b=fir1(8,w1);        %使用标准频率响应的加窗设计函数fir1
%b=b*1024        %滤波系数的生产,现已注释掉了
b=[16,47,124,205,240,205,124,47,16];

x = filter(b,1,x);%对信号s进行滤波
x=x/1024

figure;
plot(x);
title('f1(100Hz)\f2(300Hz)的正弦信号,初相0')
xlabel('序列(n)')
grid on

楼主:
问题解决啦!自己 顶一下,上午错在哪了啊------8阶滤波,设M为滤波系数个数,则滤波阶数为M-1.但是 STM32 的fir_16by16_stm32函数要求
滤波系数个数 必须为4的整数倍,详见fir_stm32.s文件(这一点在DSP库PDF文档中没有说明)
#define N       R3  /* Assigned to number of outputs (a multiple of 4)    */
#define M       R4  /* Assigned number of coefficients (a multiple of 4)  */
我要做8阶滤波,系数个数为9 当然会出错啦!!!改用7阶滤波,#define M    8
就OK啦,同时 它还要求 输出数组个数 N也要为4的整数倍,还要求输入数组个数 为M+N-1 ,用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请教楼主,FIR滤波一般有那些应用?有哪些意义?我看到过一些DSP在对正余弦信号AD采集后,进行FIR滤波,还要抽取,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方便留下个联系方式吗.QQ或EMAIL,我的QQ:627564161,谢谢!

网友:
楼主怎么不来了.

网友:
好象不是这个原因吧,我试了7阶滤波,结果还是一样的,很大很大。。。。

网友:
楼上能告诉我:

FIR滤波一般有那些应用?有哪些意义?我看到过一些DSP在对正余弦信号AD采集后,进行FIR滤波,还要抽取,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非常感谢!

网友:
不用想得太复杂。。。

它就是用来滤波,滤波。。。
低通,高通,带通。。。等等。。。和模拟滤波器一样

只是数字滤波器相对模拟滤波器可以很轻松的做到很高的阶数,得到更好的效果
我也就清楚那么多,呵呵

网友:
记号,1楼,你说的4的整数倍那个问题文档中好像有吧

楼主:
通过串口输出 滤波前后数据,利用matlab 画图 比较,发现曲线毛刺少了,平滑性也会好多

楼主:
回复 hetao7241:
   不好意思啊,最近比较忙。AD 采集的数据 会叠加一部分噪声进来,如果直接对这些数据 进行运算的话会引入很大误差,所以要用 滤波处理。你可以通过串口输出 滤波前后数据,利用matlab或LABVIEW 画图 比较,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滤波结果。发现曲线毛刺少了,曲线平滑性也会好多。
    数字滤波的好处是 可以做的接近理想滤波器,实际 模拟滤波电路,可能会 由于器件(电阻,电容)的值有误差而不是太准,效果可能会差些。
   为什么要用FIR 滤波呢,大家可以baidu,google 一下FIR 滤波的定义,优点,算法原理,我就不在这罗嗦了。其实 我上学学的 数字信号系统与信号处理 早就还给老师了。现在才明白 原来这玩意还是挺有用的。

楼主:
回复 xinfa190 :
  4的整数倍 问题,文档中或许有,我又看了 一遍还是没看到,呵呵,不去管它啦。 老实说 ST提供的DSP库还是 很好用的,又是用汇编实现,针对STM32优化过的。
记得参数 类型要符合要求。

楼主:
滤波前 (原文件名:0.jpg)

滤波后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谢谢10楼 oursstm32 .过段时间,我也准备来做那个FIR滤波,到时有些问题再请教你哟.

网友:
请教下楼主:  STM32的DSP库中的一个C源码的8阶IIR滤波器函数 iir_biquad_stm32采用的是二阶四级级联的模式,假如系数事先放大1024倍的话调用此函数后输出值是不是应该除以 4096

原函数如下:
/**
  * @brief  Canonique Form of 8th order IIR filter, factorized in
  *   4 biquads sections in series.
  * @param y: Output array .
  * @param x: Input array
  * @param IIRCoeff: IIR Filter Coefficients, an array of 20 shorts
  * @param ny: the number of output samples
  * @retval : None
  */
void iir_biquad_stm32(uint16_t *y, uint16_t *x, int16_t *IIRCoeff, uint16_t ny)
{
  uint32_t i;
  uint32_t w1_2 = 0, w1_1 = 0, w1;
  uint32_t w2_2 = 0, w2_1 = 0, w2;
  uint32_t w3_2 = 0, w3_1 = 0, w3;
  uint32_t w4_2 = 0, w4_1 = 0, w4;

  /** Canonic form **/
  /* 1st section */
  for (i=0; i<ny-2; i++)
  {
    w1 = x[2+i] - IIRCoeff[0]*w1_1 - IIRCoeff[1]*w1_2;
    y[2+i] = (IIRCoeff[2]*w1 + IIRCoeff[3]*w1_1 + IIRCoeff[4]*w1_2);
    w1_2 = w1_1;
    w1_1 = w1;
  }

  /* 2nd section */
  for (i=0; i<ny-2; i++)
  {
    w2 = y[2+i] - IIRCoeff[5]*w2_1 - IIRCoeff[6]*w2_2;
    y[2+i] = (IIRCoeff[7]*w2 + IIRCoeff[8]*w2_1 + IIRCoeff[9]*w2_2);
    w2_2 = w2_1;
    w2_1 = w2;
  }

  /* 3rd section */
  for (i=0; i<ny-2; i++)
  {
    w3 = y[2+i] - IIRCoeff[10]*w3_1 - IIRCoeff[11]*w3_2;
    y[2+i] = (IIRCoeff[12]*w3 + IIRCoeff[13]*w3_1 + IIRCoeff[14]*w3_2);
    w3_2 = w3_1;
    w3_1 = w3;
  }

  /* 4th section */
  for (i=0; i<ny-2; i++)
  {
    w4 = y[2+i] - IIRCoeff[15]*w4_1 - IIRCoeff[16]*w4_2;
    y[2+i] = (IIRCoeff[17]*w4 + IIRCoeff[18]*w4_1 + IIRCoeff[19]*w4_2);
    w4_2 = w4_1;
    w4_1 = w4;
  }

}

楼主:
这个IIR 滤波,没用过还真不太清楚,只用过FIR 滤波--假如系数事先放大1024倍的话调用此函数后输出值是应该除以 1024的,这一点在matlab 上验证过。IIR具体是个什么情况,还真不太清楚,建议你 也可以在 matlab上 验证一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说FIR的系数是怎么算的???

楼主:
FIR的系数是通过matlab 计算的,,matlab语句如下:
%7阶滤波
%得出滤波器的阶数n=7
fs=5000    %采样率5K
fc1=200
w1=2*fc1/fs;     %将模拟滤波器的技术指标转换为数字滤波器的技术指标
b=fir1(7,w1);        %使用标准频率响应的加窗设计函数fir1,7阶滤波
b=b*1024        %将系数放大1024 倍,

输出系数b 的值即可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告诉怎么去学习matlab这一部分,比如怎么计算FIR的系数.谢谢!

楼主:
怎么学?上网查吧!看书也行! FIR 系数的计算如上18楼的贴 ^--^

网友(2009-12-15):
oursstm32兄,能否留一下联系方式,有FIR滤波的问题请教一下。我的邮箱:northeast1@163.com

网友:
标记,只玩了FFT,找时间把FIR学习一下。

网友(2010-09-24):
我用楼主的方式试了试,貌似没有滤波的效果啊

网友:
请问楼主在使用该函数的时候需要设置什么嘛

网友(2010-10-24):
如果我的滤波器系数不是4的倍数该怎么办啊?有什么解决的好方法吗?

网友:
STM32 DSP 包里面的FIR貌似有问题,我以100Hz的采样率做的数据X[],它处理完了,滤波效果是有的,但是输出的A[]中的数据频率只有50Hz了。。。

网友(2010-12-23):
请教楼主:
我按照楼主所说做了一个测试,7阶带通滤波,4k~80k带通
为了便于对应,使用楼主的变量名
fs=195804
fc1=4000
fc2=80000
w1=2*fc1/fs
w2=2*fc2/fs
wn=[w1 w2]
b=fir1(7,wn,'bandpass')
结果是:
b =

   -0.0001   -0.0061   -0.1195    0.5657    0.5657   -0.1195   -0.0061   -0.0001
这些系数该如何转换才可以在STM32的DSP库中使用呢

网友A(2011-03-09):
大家帮我看看,我是按LZ的修改的,为什么我用matlab仿真滤波根本没有效果,代码如下;
采样率为50K,截至频率是100Hz,7阶
上图是滤波前,下图是滤波后

clear all;
clc;

N = 1024;         %显示数据的个数
Fs = 50000;      %采样率
dt = (1:N)/Fs;   %时间间隔
f1 = 200;        %输入信号的频率1
f2 = 2000;        %输入信号的频率2

x = 2048 + 512*sin(2*pi*f1*dt) + 512*sin(2*pi*f2*dt);  %产生混合输入信号

figure(1);
subplot(2,1,1);
plot(x);
grid on

Fc = 100;          % 滤波器的截至频率
Wp = 2*Fc/Fs;       %将模拟滤波器的技术指标转换为数字滤波器的技术指标
b=fir1(7,Wp);       %使用标准频率响应的加窗设计函数fir1
b=b*1024;           %滤波系数的生产

x = filter(b,1,x);  %对信号s进行滤波
x=x/1024;

figure(1);
subplot(2,1,2);
plot(x);
grid on

网友:
建议使用matlab的fdatool设计fir滤波器,方便直观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好好交流交流……

网友:
LZ的M和N最大能到多少啊  我的到了32就不能再上了 否则STM32就跑不起了

网友(2011-07-21):
楼主的FIR程序可不可以共享一下啊,好难搞

网友:
回复 楼主:
---------------------------------------------------------------
楼主求救,能不能把代码再详细点啊,为什么输入数组元素个数是输出的2倍,这不会有问题么

网友(2012-08-10):
太复杂了,为什么又那么难搞的东西!

网友(2013-04-05):
学习学习,最近研究IIR和FIR滤波

网友(2015-08-22):
谢谢楼主啦。我要做交流量采样计数电流有效值,设想是AD采样,fir滤波后,再均方根计算。正要使用stm32_dsp 库的fir函数,以及如何产生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帮我看看,我是按LZ的修改的,为什么我用matlab仿真滤波根本没有效果,代码如下;
采样率为50K,截至频 ...

你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