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bootloader 写一页 flash

楼主(2009-08-26):
我参考网上的一些实例,用icc编了这一段写一页flash的代码,请高人帮我看看,这样的写法能不能实现flash写一页操作???
又该如何读取这一页的数据??????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GESIZE   128   //M16的一个Flash页为128字节(64字)
#define PAGESIZE1   64   //M16的一个Flash页为128字节(64字)

uint ADDRESS = 0x0000;
uchar DATA[128] = {0X01};
uchar data1[128] = {0x00};

//擦除(code=0x03)和写入(code=0x05)一个Flash页
void boot_page_ew(uint p_address,uchar code)
{
    asm("mov r30,r16\n"
        "mov r31,r17\n"
        "out 0x3b,r18\n");            //将页地址放入Z寄存器和RAMPZ的Bit0中
    SPMCR = code;                //寄存器SPMCSR中为操作码
    asm("spm\n");                    //对指定Flash页进行操作
}

//填充Flash缓冲页中的一个字
void boot_page_fill(uint address,uint data)
{
    asm("mov r30,r16\n"
        "mov r31,r17\n"             //Z寄存器中为填冲页内地址
        "mov r0,r18\n"
        "mov r1,r19\n");            //R0R1中为一个指令字
    SPMCR = 0x01;
    asm("spm\n");
}

//等待一个Flash页的写完成
void wait_page_rw_ok(void)
{
   while(SPMCR & 0x40)
     {
         while(SPMCR & 0x01);
         SPMCR = 0x11;
         asm("spm\n");
     }
}
//更新一个Flash页的完整处理
void write_one_page(uint address,uchar data[])
{
    uint i;
uint da[PAGESIZE1];
uchar j;
    boot_page_ew(address,0x03);                    //擦除一个Flash页
    wait_page_rw_ok();                            //等待擦除完成
    for(i=0,j=0;i<PAGESIZE;i+=2,j++)                //将数据填入Flash缓冲页中
    {
    da[j] = data[i+1];
da[j] = data+ (da[j] <<8 );
        boot_page_fill(i,da[j]);
    }
    boot_page_ew(address,0x05);                    //将缓冲页数据写入一个Flash页
    wait_page_rw_ok();                            //等待写入完成
}

void main()
{
CLI();
MCUCR = 0x00;
TIMSK = 0x00;
SEI();
write_one_page(0,DATA);
while(1);
}

楼主:
flash存储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我用以上代码试了试,从上图可以看出,地址00-3f数据已经更新,说明上面的代码可是实现flash写页操作,但是怎么才能用程序读取flash地址的数据呢?

楼主:
刚才试了下,写入的flash地址不能改,怎么改还是从00开始写入,这是为什么???

楼主:
这么多人看,怎么就没有指点指点呢,难道这问题太低级了不成??

楼主:
可以正确的写入了,原来是我地址设的不对。可是怎么样才能将flash一页的数据读出来呢??

网友:
记号先,我也想用此功能,前段时间没调也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网友A:
我怎么就是写不了,熔丝要配置吗?

网友:
用指针的方法:

    // ***********************************************************************
    // Read the existing page of flash and save in a temporary buffer.
    // ***********************************************************************
    ......
    ......
    pbuf = &page_buffer[0];    // buffer的指针
    for (address = pDevCfg; address < pDevCfg + (BLOCKSIZE); address++)
    {
        // pDevCfg 是要读取的flash页的起始地址
        _WAIT_FOR_SPM();
        _ENABLE_RWW_SECTION();  // necessary to access the flash
        *pbuf++ = _LOAD_PROGRAM_MEMORY(address);
    }

另外,写入的地址必须是页的起始地址,而不能设成任意的地址。

楼主:
我读写时没问题了。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这个读写程序时必须在boot区的,但是我想将boot区和用户区的代码写在同一个文件里,一起编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要怎么做。我用过的编译器是iccavr+avrstudio+jtag_ice,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2009-09-29):
谢谢参考你的了

楼主:
我也是参考别人的,再自己修改修改的。

网友(2010-09-09):
是啊,有谁能解答一下8楼的问题啊.

网友:
boot区和用户区的代码写在同一个文件里可能不行。但可以把写FLASH代码放在bootloader区,代码用汇编编写。在AAP区调用。

网友B(2010-11-17):
回复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  你的页地址是什么格式的?
0 1 2 3这样的
还是0x00   0x10?
或者0x0000  0x0010?

网友(2011-01-18):
还是没有解决--怎么样才能将flash一页的数据读出来呢?

网友(2011-11-23):
楼主你好,看看这个吧,我也是看了别的帖子,不晓得对不,但应该有所启发吧~~

winavr里可以用pgm_read_byte(0x1000)读

Bascom-AVR里 用 var = CPEEK( address ) 就可以了
                  address=0 就是读第一个字节了

var = *(__flash unsigned char *)address;通吃,ICC要用const代替__flash

如果要自己编程的话:

//_read_flash::
//unsigned char read_flash(unsigned int add);
unsigned char read_flash(unsigned int add)
{
  asm("mov r31,r17\n"
  "mov r30,r16\n"
  "lpm r16,z\n"
  "clr r17\n"
  "ret\n");
  return 0;
}

对了,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想把数组写进flash,比如数字1,那么在数组里是要写成0x01么?uchar DATA[128] = {0X01};
uchar data1[128] = {0x00}; 这两个定义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3-04-24):
LZ,加下QQ937928439,有问题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读写时没问题了。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这个读写程序时必须在boot区的,但是我想将boot区和用户区的代 ...

一起编译可以,但估计需要改链接脚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就是写不了,熔丝要配置吗?

熔丝肯定要配置的,因为首先要让处理器复位是从boot区还是从app区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页地址还有什么格式啊?地址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里面装二进制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