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位置式PID温度控制,怎样将得到的PID比像系数转换成输出控制参数.

楼主(2009-08-26):
//位置式PID控制设计
unsigned int LocPIDCalc(int NextPoint)
{
    float iError,dError;
    float PidOut;
    iError = sptr->SetPoint - NextPoint;     //偏差
    sptr->SumError += iError;                //积分
    dError = iError - sptr->LastError;       //微分
    sptr->LastError = iError;

    PidOut = sptr->Proportion * iError         //比例项
          + sptr->Integral * sptr->SumError //积分项
          + sptr->Derivative * dError;     //微分项
    return((unsigned int)PidOut);
}

返回的PidOut的怎样和温度系数联系,比如控制输出是0-200,200最大输出
PidOut怎样和输出对应关系,谢放

网友A:
温度控制惯性太大,最好用模糊控制,而不是PID

网友(2010-08-13):
啊!PID不是挺好的吗?有谁会的啊?

网友:
控制加热信号开关频率或者直接控制开与关。。

网友(2015-02-01):
引用 网友A:
温度控制惯性太大,最好用模糊控制,而不是PID

求指导模糊控制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