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B 不能开机-没有任何反映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6):
GTM900B模块,上电后无法开机,串口也没有任何反映!请大虾指点,原理图见下:

原理图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
你的模块串口接线错误!TXD1,RXD1为调试口。正确应该接TXD0,RXD0
具体参考这个帖子,包括回帖。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36078&bbs_page_no=1&bbs_id=3045

网友:
可以不接复位。

楼主:
是用的TXD0,RXD0 ,通过R61,R61连接到单片机的哈!可以先不管串口,上电PWON拖低一下后,就应该寻网,但怎么也不寻网!这是为什么??

楼主:
复位引脚我没有用的,用刀在PCB上面割开了的!还是不行,是不是模块坏了哦??

网友:
生物考试中,有一题是看鸟腿写出鸟的分类和名字。

      一学生实在猜不出,一气之下把卷子一撕,起身离开考场。

      监考老师很生气,赶上去问他:“你是哪班的,叫什么名字?”

      学生把裤腿一拎:“你猜啊?”
---------------------------------------------------------------------

请问楼主,为啥不把电路图发全了,现在怀疑你的其他部分有问题。

网友:
直接和我联系吧

网友:
楼主是 Randy = 颩釦浪尖  ?

网友(2010-01-11):
用的是ip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