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t 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08-26):
问一个菜鸟问题:CPLD中如何上电后产生一个“Reset”信号。因为“initialize”语句不能被综合,各位大虾给个提示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不会都使用外部的硬件复位电路吧?

网友:
initialize是仿真的时候用的,写testbench就要用到。
在时钟第一次来的时候可以reset一下呀

网友:
给变量置初值就行了。例如:

entity RESET is
  port (
    CLK_IN:    in  std_logic;
    RESET_OUT: out std_logic
  );
end RESET;

architecture rtl of RESET is
  constant RST_PERIOD: integer := 50;
  signal   INIT_CNT:   integer range 0 to RST_PERIOD := RST_PERIOD;

begin
  process(CLK_IN)
  begin
    if (CLK_IN'event and (CLK_IN = '1')) then
      if (INIT_CNT /= 0) then
        INIT_CNT <= INIT_CNT - 1;
        RESET_OUT <= '1';
      else
        RESET_OUT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设时钟频率为1kHz,计数器RST_PERIOD初值设为50,则复位输出RESET_OUT的宽度为50ms。(附仿真结果)